玩玩“无线输电”

楼主(2015-06-01):
网友们有玩无线输电的吗?

业余条件下可玩的无线输电方式主要有两种:

  1. 无接触“感应耦合式”无线输电;

  2.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输电。

上图是本人刚开始玩的时后的第一个作品。

网友A:
   哦,无线输电,? 是不是类似偶合变压器的输出,无直接关系的呀 ?

网友B:
能不能弄的详细点,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C:
看着挺有趣的,详细介绍介绍啊

楼主:
“无线输电”应该不摸生啊,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资料,特别是07年“麻省理工”发表了相关成果后,这些年国内研究的大有人在!

楼主:
“无线输电技术”也叫“无线电能传输技术”或“无线能量传输技术”。

感应耦合式无线输电技术的核心是“松耦合变压器”或叫“可分离式变压器”。

感应耦合无线输电属短距离输电 (传输距离是mm级的)。

楼主: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输电属中距离输电(传输距离是m级的)。

0楼的图片属于磁耦合谐振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弄的详细点,有点不太明白!

在发张图就容易看明白了。

左边的线圈为发射线圈,又边的线圈为接收线圈,接收线圈上并联了一只谐振电容。洞洞板上为整流虑波和由16只LED组成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有趣的,详细介绍介绍啊

参考7楼的图作一间单的介绍:“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的过程。

为使有兴趣的网友有个直观的认识,在发一图:

间述如下:

  1. 市电经上图左边的小降压变压器降压——经桥式整流——虑波——稳压——振荡电路——驱动电路——单管开关逆变电路;

  2. 单管开关逆变电路——7楼图左边的发射线圈——右边的接收线圈;

  3. 接收线圈收到一定频率的电能——接收端桥式整流——虑波——负载(由16只0.5瓦的LED组成)。

    最后,无线传输电能就这么完成了。

楼主:
再解释下0楼的图:

1.图最左边地上那块黑影就是8楼的电源板,接上7楼的发射线圈;

2.在发射线圈上放了2本书,然后放上接收线圈加接收板;

3.发射线圈到接收线圈的距离大约是50毫米,灯以经很亮了!

楼主:
“无线传输电能”——这玩意不太好玩,要求太多啊:什么传输距离要远,装置体积要小,传输功率要大,还要效率高,对人不能有明显得伤害.............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