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数据的曲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5-06-02):
通网版中,我想实现制作同一数据组(如a,b 存盘数据),二种数据对象的计算值的历史曲线,如a+b或a-b曲线。有什么方法实现吗?

网友A:
增加一个内部点,通过定时策略的脚本把计算结果赋于内部点,直接画内部点的曲线应该可以。

楼主:
对:   增加一个内部点,通过定时策略的脚本把计算结果赋于内部点... 内容的回复!

a和b的数据有时要修改,所以增加变量,无法反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本就可以实现``也叫宏

请问怎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