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06-02):
西门子G120变频器,控制单元CU240E-2PN可以实现用现场总线调速,用端子DI0启停变频器吗?如果可以,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既然已经走通讯了,为啥还需要端子实现启动和停止呢?直接通讯启动停止就可以了。不过查了下手册,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可以,有一路是默认值,接上去后,就不用设定参数,可以直接启停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走通讯了,为啥还需要端子实现启动和停止呢?直接...

具体怎么实现?求指教,谢谢

楼主:
现在好像没有P700这个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一路是默认值,接上去后,就不用设定参数,可以直...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哪一路,谢谢

网友C(2016-03-30):
我也有这疑惑,不过可能是多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