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94-AENTR故障求助

楼主(2015-06-02):
1794-AENTR上面的两个指示灯都变红了,下面的两个还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前面的网线坏了吗?还是这个模块本身就坏了

网友A:
指示灯旁边不是有文字吗?

看一下文字就明白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指示灯?是红闪,还是一直是红色?

网友C:
说明书上有红色或者红闪烁的故障解释,请仔细查看说明书,或者把问题描述清楚,大家帮你查看问题

网友D(2016-11-16):
没有配置地址吧而且组态还没组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