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的方法

楼主(2015-06-02):
  在测量过程中,若发现测量数据中存在系统误差,则需要作进一步地分析比较,找出产生该系统误差的主要原因以及相应减小系统误差的方法。由于产生系统误差的因素众多,且经常是若干因素共同作用,因而显得更加复杂,难以找到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来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下面几种是最常用的减小系统误差方法。

  1.针对产生系统误差的主要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对测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统误差的环节作仔细分析,找出产生系统误差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是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法。例如,如果发现测量数据中存在的系统误差的原因主要是传感器转换过程中存在零位误差或传感器输出信号与被测参量间存在非线性误差,则可采取相应措施调整传感器零位,仔细测量出传感器非线性误差,并据此调整线性化电路或用软件补偿的方法校正和消除此非线性误差。如果发现测量数据中存在的系统误差主要是因为信号处理时采用近似经验公式(如略去高次项等),则可考虑用改进算法、多保留高次项的措施来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

  2.采用修正方法减小恒差系统误差

  利用修正值来减小和消除系统误差是常用和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在高精度测量、计量与标定时被广泛采用。

  通常的做法是在测量前预先通过标准器件法或标准仪器法比对(计算),得到该检测仪器系统误差的修正值,制成系统误差修正表;然后用该检测仪器进行具体测量时可人工或由仪器自动地将测量值与修正值相加,从而大大减小或基本消除该检测仪器原先存在的系统误差。

  除通过标准器件法或标准仪器法获取该检测仪器系统误差的修正值外,还可对各种影响因素,如温度、湿度、电源电压等变化引起的系统误差,通过反复实验绘制出相应的修正曲线或制成相应表格,供测量时使用。对随时间或温度不断变化的系统误差,如仪器的零位误差、增益误差等可采取定期测量和修正的方法解决。智能化检测仪器通常可对仪器的零位误差、增益误差间隔一定时间自动进行采样并自动实时修正处理,这也是智能化仪器能获得较高测量精度的主要原因。

  3.采用交叉读数法减小线性系统误差

  交叉读数法也称对称测量法,是减小线性系统误差的有效方法。如果检测仪器在测量过程中存在线性系统误差,那么在被测参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重复测量值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线性增加或减小。若选定整个测量时间范围内的某时刻为中点,则对称于此点的各对测量值的和都相同。根据这一特点,可在时间上将测量顺序等间隔对称安排,取各对称点两次交叉读入测量值,然后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值,即可有效地减小测量的线性系统误差。

  4.采用半周期法减小周期性系统误差

  对周期性系统误差,可以相隔半个周期进行一次测量,如图1所示。取两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即可有效地减小周期性系统误差。因为相差半周期的两次测量,其误差在理论上具有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特征,所以这种方法在理论上能很好地减小和消除周期性系统误差。

                             图1 半周期法读数示意图

  以上几种方法在具体实施时,由于种种原因都难以完全消除所有的系统误差,而只能将系统误差减小到对测量结果影响最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如果测量系统误差或残余系统误差代数和的绝对值不超过测量结果扩展不确定度(有关内容详见本章第五节)的最后一位有效数字的一半,通常就认为测量系统误差已经很小,可忽略不计了。

网友A:
减少和消除测量误差的方法很多,楼主比较全面的介绍了最常见的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