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2015-06-02):
我用MCGS的屏做了一个按钮控制,比如按钮操作点为M30,但是按了按钮没反应,将M30与程序的M点同时换成M2的话,它可以操作。为什么M点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另外M点没有重复,都是单独的。

网友A:
这是什么PLC?

按钮使用地址位:

比如西门子200的使用地址:M30.0

网友B:
plc没说清楚

楼主:
PLC是汇川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PLC?按钮使用地址位:比如西门子200的使用...

引用 网友B:
plc没说清楚

网友B:
用三菱的试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