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PLC编程者的疑惑

楼主(2015-06-02):
    昨天下午突然接到客户电话,说一台机器PLC硬件报错,整条生产线停止了,要求立马前去维修,救场如救火,赶紧收拾东西出发。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赶到工厂,此时都已经下班了,还是先填饱肚子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好呢,吃完饭之后联系值班人员进入现场,开机检查,ERROR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打开电脑,连接PLC,输入密码,上载程序,先保存一下程序及数据(第一:维护设备首先备份源程序,以防出现意外;第二:程序不是自己写的,万一修不好,还可把源程序下载进去,方便以后的维修)。程序保存好后进行PLC诊断,错误代码好像是6041,这个记不清了,但记的报警内容,是PLC内部参数错误,这一下可懵了,这如何查起?设备运行了几个月了,突然出现这种错误,会不会和程序有关系呢?检查下程序吧。打开工具----程序检查----执行,出现了错误:

5193步梯形图生成错误,立马翻到程序的这一步,出现了END结束指令,再往下翻已经翻不了了,另外2千步的程序哪里去了?

切换到指令表格式看看:

    问题出现了,在END指令之后有近2千步的空操作指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先把它删了在说,删除完之后下载到PLC,PLC报警解除,开机试运行,一切正常。

    现在回过头来思考下这个问题:程序我们都是用梯形图写的,在梯形图中在END指令之后是无法输入任何指令的,也不可以对END指令进行编辑。

    那么END指令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空程序,它是如何而来?还一个指令代码异常!

网友A:
会不会是现场的电磁干扰导致读写时序发生错误而使其写入了存储器一些乱码呢?

网友B:
这个问题要问官方了。

运行正常,突然出现问题。

网友A:
还是先填饱肚子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好呢,吃完饭之后联系值班人员进入现场,开机检查,ERROR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打开电脑,连接PLC,输入密码,上载程序,先保存一下程序及数据(第一:维护设备首先备份源程序,以防出现意外;第二:程序不是自己写的,万一修不好,还可把源程序下载进去,方便以后的维修)。程序保存好后进行PLC诊断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仔细认真不忙乱。先把故障记录做好,然后再下手找原因。佩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不用再追究了

网友B:
估计是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问官方了。运行正常,突然出现问题。

官方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网友D:
存储单元问题,估计以后还会出现。就是以前存进PLC的程序,更换程序的时候删除了,存进了新程序,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恢复了。我用过的一个U盘,明明把上面的所有歌曲都删除了,但偶尔插到一个MP3的播放器上,居然所有歌曲都能播放了,插上电脑一看,居然全部恢复了。真搞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储单元问题,估计以后还会出现。就是以前存进PLC的程...

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E:
估计是存储卡  ............

网友F:
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是这种情况,印象比较深刻。

你把程序转换为指令表格式,在指令表中把后面多出来的2千行的nop指令全部删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遇到过一次,也是这种情况,印象比较深刻。你把程序转...

就是这么做的,问题是这么多NOP如何而来?

网友G(2015-07-07):
果然厉害,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H:
无聊些了个表格定位控制的简单程序,熟练下技巧免得忘记,带有详细的指令注解,以及程序每一步的声明说明,要了解下载看看,本人水平有限,欢迎给位给我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