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电子地磅

楼主(2015-06-02):
  数字式电子地磅春夏季节使用防护全攻略:

  一、数字式电子地磅防潮:

  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南方城市普遍阴雨绵绵,地面及空气的湿度都很大,因此对数字式电子地磅等衡器设备维护而言,防潮工作十分重要。建议地磅用户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燃十分必要,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干燥剂雨季来临前,在接线盒内放置1-2袋干燥剂(用纱布袋装),并定期检查干燥剂是否变色,如变色及时更换。

  受潮后采取措施:如果某处受潮,衡器故障在仪表上的表现我显示值紊乱,无规律漂动,应采取分段测量的方法。

  1.断线接头:

  如果传感器电缆线或信号电缆曾因断线而再接过,接线处应采取防水密封措施(用玻璃胶环绕密封)。

  2.排水:

  浅基坑基础的地磅应定期检查排水口是否畅通,排水设备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大暴雨应有专人负责将槽内积水排空。

  3.接头:

  所有接线端(包含D型九芯、D型25芯插头)连接应无松动。

  4.接线盒接头处:

  检查接线盒的所有盖板螺丝是否全部拧紧;接入电子衡器传感器电缆的ABS接头是否拧紧(以用手拉电缆线,电缆线是否松动为准),如果ABS接头已拧紧而电缆线依然松动,可用玻璃胶对穿线处加以密封。

  二、数字式电子地磅防雷击:

  数字式电子地磅被雷击主要是因为地磅的防雷接地工作没做好,所以防止地磅被雷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数字式电子地磅各部分能正常接地。当数字式电子地磅等衡器设备被雷击时,不论是直接雷击还是感应雷击,如果缺乏相应的保护,设备都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害甚至报废。为防止雷击,我们一般在高处设置避雷针与大地相连,以防雷击时危及设备和人员安全。

  常见地磅接地方式:

  将接地导线结扎在秤的基坑的接地桩上,这种方法与铜棒等效,当坑做好以后,接地导线与接地桩相连。此外使用接地桩接地时,用接地导线连接接地桩,因为接地桩会被混凝土所覆盖,当坑建成后,接地导线与某一接地桩相连,其表面是混凝土,如果导线在混凝土内部,它会受腐蚀,带来无效的连接,在混凝土还未形成之前,从钢筋上焊接接地桩,这种办法是很有效的方法。

  在做接地时,称重系统各接地点之间距离不小于3米,垂直敷设时,垂直打入地下的深度不应小于2米,一般为3米,水平敷设时,埋设深度不应小于0?7米。而且,接地体应镀锌或镀铜,严禁涂漆。采用截面不小于25平方毫米的铜线,其电阻不小于l欧姆。地线做好后,一般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数字式电子地磅安装里必要的防止雷击工作:

  一、在秤体附近上空要设置避雷针,以尖端放电效应中和云团中的电荷,使数字式电子地磅不致因雷击而损坏。避雷针的高度可根据数字式电子地磅长度而定,避雷针保护半径等于其高度的一个圆形区域。

  二、整个秤台一定要接地,用一根或数根接地电缆将秤体与接地桩相连,接地桩要打在电位恒定的零区,且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秤台与接地桩之间有了宽敞的大电流回流通道,则当静电感应时,可以从大地补充电子使其中和,在设备产生高电位后能快速疏散而不致损坏数字式电子地磅。

  三、每个传感器要有保护接地。因此每个传感器位置要设置一个接地线,传感器与“地”之间设置接地桩,接地线与接地桩进行可靠连接或将接地线与就近地脚螺栓连接。但地脚螺栓必须与基础内钢筋接地网相连。

  四、穿信号电缆的金属穿线管也必须与接地网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