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电动平车老是产生很大的噪声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5-06-02):
我想问下电动平车老是产生很大的噪声是怎么回事呀?

今天查修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1、轨道干涉,主要是间隙过大或者过小,或者轨道不平整;

2、电机噪声。电机轴承或者定转子碰擦;

3、传到装置噪声。传动装置轴承损坏或者有干涉......

网友B:
说一句可笑的话,你拆的还不够零散

继续拆就发现了,这东西也不是多复杂,拆开了才能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一句可笑的话,你拆的还不够零散继续拆就发现了,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