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5-06-02):
本人小白一枚,有一台电机,型号为:yn100_400,电机铭牌上显示接220V电压,还要接电容!共有五根线,靠近输出端有三根线,另外两根线从散热风叶端引出(相比那三根线要细),我想请教各位大虾,该电机怎么个接线!

网友A:
单相电机   三根线中有一个是链接了电容的   您接其中剩下的两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机   三根线中有一个是链接了电容的   您接其中剩下的两根即可

您好,没有看明白,我想的是这五条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单相电机   三根线中有一个是链接了电容的   您接其中剩下的两根即可     内容的回复:您好,没有看明白,我想的是这五条线怎么接?

之前接触的是四条连接线的单相电机,这种情况我知道怎么接,但是今天遇到的是五条线,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只有一组有阻值,其余都是断开!

网友B:
电机本身应该有接线图,没有的话拍清晰照片,然后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B:
还需要测试相关线头之间电阻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三根线是电机的,另外两根是风扇的  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

电机的三根线不同的接法可以实现正反转

能看明白吧

网友D:
三根粗的接电机   剩下细的串电容进去接到风扇上

网友E:
分成两组,有三根是控制电机的,其余两根是风扇的,但注意下风扇的用电电压

网友F:
什么电机,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三根线是电机的,另外两根是风扇的  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电机的三根线不同的接法可以实现正反转能看明白吧

谢谢各位大虾了,问题已经解决了,靠近风扇端的两条线是测速输出线,靠近输出轴的三条线是电源及连接电容的。只不过该电机有两相绕组烧了,所以测量没阻值!

网友G(2015-07-08):
注意后面带的电磁刹车,还是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