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SP4的升级包能不能升级SP1

楼主(2015-06-02):
楼主下了一个V5.5 SP1的,但不带中文版的,能不能用升级包直接升级到SP4 中文版呢??求地址

楼主:
kan来没有人。..

网友A(2015-07-25):
无论是安装包还是不顶,语言不同都不能互相兼容。

我试过STEP7 V5.5 SP1的英文版安装程序,可以用STEP V5.5 SP4英文补丁直接升级。

但是不可以升级 中文版的安装程序,比如说 STEP7 V5.5 SP2  中文版。 版本的升级SP的补丁跟HF1补丁包,作用不同,SP是升版本的,就是你软件只要是STEP7 V5.5的 无论SP几 订货都一样,因为大版本相同都是V5.5 ,但是如果另一个是V5.5的中文版,或者中文版的SP补丁,订货号都跟V5.5 英文的不一样 他怎么能相互兼容呢。

所以建议你对应软件装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