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故障??

楼主(2015-06-02):
新手求助:如何监视S7-200 的数据传送,使用自由口1向焊机传送数据,触摸屏上显示下载失败,更改自由口参数设置SMB194也是不好用,PLC 也是没有通讯故障。数据格式没有问题,短数据可以,长数据就失败,高人帮忙!

网友A(2018-08-29):
焊机干扰相对比较大,这个情况应该是通信被焊机干扰导致通信错误,首先干扰是一个问题, 其次通信程序应该写的也不够完善,只写了正常通信的情况,没有完整写到不正常通信的情况,  解决的方法是,通过硬件上增加485隔离器以及终端负载电阻的方式,提高硬件的抗干扰能力; 更改软件的做法,使用短数据多组的方式进行通信,降低干扰加载在数据上面的概率,提高通信成功率; 完善通讯错误的判断以及处理方法,避免通信错误后没有重新进行通信, 进入死循环之类的情况。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