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6-02):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西门子226CPU,怎么连接2个触摸屏2个触摸屏都为主站,都可以读写CPU226的数据。CPU226有2个通讯口,如果分别用PPI电缆连接一个触摸屏,是不是可以实现?但是我想要预留一个通讯口做其他用。也不想扩展通讯口。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在一个通讯口上接2个屏作为主站?用什么通讯协议。尽量多举一些办法。

 拜谢!

网友A:
没有做过,但感觉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使用MPI协议将2只屏连接至同一个通信口,将另外1个通信口留作另外的通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MPI协议将2只屏连接至同一个通信口,将另外1...

用多主站电缆或DP电缆连接可以吧。除了MPI协议,PLC加EM277模块,然后用PROFIBUS协议可以实现吗?(触摸屏支持profibus)

网友B:
曾经使用过EM277模块将S7 200组态成PROFIBU DP从站使用过,但是使用1只S7 300 CPU作为主站,理论上作为PROFIBU DP 从站只能接受1个主站完全控制,应不适合2只屏同时连接。另EM277模块本身也可支持MPI协议。

网友C(2016-03-31):
两个屏显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吗?

网友D(2018-08-29):
2个触摸屏接1PLC的通信口进行通信,目前只有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否则就只能一个PLC通信口接一个触摸屏,  部分触摸屏有穿透功能, 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第二个通信口, 接到下一个触摸屏的。

网友E:
无线数传模块/电台、GPRS、NBIOT模块、自组网、抄表设备厂家

郭1326⑤⑤2591⑧、Q:23554⑤⑤238

网友F:
需要西门子以太网模块的解决方案么?支持PPI,MPI,DP协议转换,支持主主通讯!还有其他更加强劲的功能。Q 3412④3⑨211 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