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怎样接

楼主(2015-06-02):
变频器上,有接地标识的接点,都可以直接接在,接地线上吗?

楼主:
求帮助!求帮助!求帮助!求帮助!

网友A:
可以啊,这个属于按要求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这个属于按要求接地

网友C:
写有PE的都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D:
一般就是供电RSTPE,PE处需要接地,同时如果使用IO端子的话,也需要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