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无法上传

楼主(2015-06-03):
小弟想请教下各高手大哥们,我有一台机器威纶触摸屏被厂家设置了,提示无法上传程序。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找威纶通,除此之外就要高高手了

网友B:
先把触摸屏初始化,以后就可以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威纶通,除此之外就要高高手了

威纶通应该不会给予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触摸屏初始化,以后就可以传了

请问初始化触摸屏会不会清除掉原程序呀?

网友D:
触摸屏发来可以搞

网友E: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有需要可以联系喔。

网友F(2015-11-20):
这种属于威纶通禁止上传,可以解决。上传出的XOB文件大小为0字节,与我详谈QQ1678817509

网友G:
威纶通禁止上传,无法上传,XOB文件大小为0字节,上传密码 有需要联系我 Q1370235739

网友G(2015-12-31):
威纶xob禁止反编译、禁止上传xob为0kb,黑屏/烂屏都可以 解 密 复 制 Q 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