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也要用电?

楼主(2015-06-03):
发电机要调节输出电压,为何先要调节励磁电压,既然要发电,为何还要用电,难道要专一给励磁绕组配个电瓶?

网友A:
因为励磁绕组需要电压才能产生磁性,一般来说不需要配电瓶,除非钢片没磁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励磁绕组需要电压才能产生磁性,一般来说不需要配电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因为励磁绕组需要电压才能产生...

网友C:
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就是导线切割磁场产生电流,控制磁场强弱可以改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励磁绕组需要电压才能产生磁性,一般来说不需要配电瓶...

也就是定子是2块磁铁,有的说改变励磁电压来改变输出电压,励磁电压怎样改变?

网友D:
发电机有自励和他励。自励发电机是由剩磁切割磁力线发电,发出的电又给励磁绕组供电,从而建立起正常的电磁场和输出额定电压。从发电返回来励磁,这中间有调节,以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他励形式是另有一台小发电机供给励磁绕组,大型发电机站的发电机都是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有自励和他励。自励发电机是由剩磁切割磁力线发电,...

为何定子不弄2块磁铁,这样也省事?

  还有自励发电机,刚启动时,根本没剩磁,怎样建立磁场?

网友D:
永磁发电机有啊。

肯定有剩磁的,一点都没有就只能外加直流激励一下。

楼主:
一个发电机1年不用,何来的剩磁,刚启动是没有磁场,也就发不出来电?

网友D:
剩磁与几年不用有何关系,剩磁总是有的,没有剩磁,还有地球磁场呢。不能发电不是剩磁有没有的事,查别的原因吧。这样现象还从来没见过,大地的磁场就可以使发电机建立正常的励磁、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剩磁与几年不用有何关系,剩磁总是有的,没有剩磁,还有地...

这个没见过,用大地的磁场,能使发电机发电?

   一个励磁线圈,不通电哪来的磁场建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剩磁与几年不用有何关系,剩磁...

基础知识学到这种程度也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让你见笑了,剩磁实在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D:
铁磁材料没有剩磁是不可能的,钢材处在地磁场中就带上磁性了,只不过很微弱。

网友D:
三相电机用万用表测量定子绕组,当转动轴时,会有波动的电压输出,这就说明转子有剩磁,这也是通常判断没铭牌电机极对数的方法。

网友E:
回复内容:必须有剩磁啊。参看磁滞回线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发电机有自励和他励。自励发电...

网友F:
自励式磁极微弱剩磁,当转子开始转动切割磁力线励磁线圈就有电流产生,磁极开始充磁并达到使发出恒定磁力线,使发电机发出电力。而为什么不放永磁,因为很难做到自控。以励磁线圈控制的磁极很容易做到自控。

网友E:
回复内容:回去好好看看《电机学》这本书。。。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网友G:
发电机没有剩磁的话,用个12V的电瓶搭接一下励磁线圈就可以了,如果不行把正负极反过来重新搭下。

网友D:
地磁场就可以是发电机正常运行。过去对这个现象没有明显、简单的测量办法,后来发现CRT显示器就比较好的反映出这个现象了。消磁电阻坏了,显示器画面就花了,谁影响的?地磁场。这个微弱的磁场,发电机建立电压就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磁场就可以是发电机正常运行。过去对这个现象没有明显、...

CRT有这种现象,水电站的发电机刚启动时也是靠地磁场?

网友D:
剩磁就足够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地磁场就可以是发电机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剩磁就足够了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