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死机,一直是开机画面

楼主(2015-06-03):
触摸屏一直是死机状态,也连不到电脑上,一直提示的是无法识别该设备,画面一直是开机画面,很着急,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A:
电脑驱动安装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驱动安装好了没。。。

关键是驱动现在装不上,很奇怪,不连HMI驱动能装上不???连上HMI后一直提示无法识别该设备

网友B:
找厂家,汇川的HMI质量一般,我用过也出现过问题,厂家给换新的

网友C:
换个端口试试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不行就换设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