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 速度模式使用 高手请进

楼主(2015-06-03):
最近一个项目 需要使用台达B2伺服的速度模式  按照手册接线配置后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接通SON信号  ,伺服电机只是很缓慢的转动 没有按照速度命令缓冲气的设定值转动

网友A:
需要设定一个DI端子,功能是内部寄存器速度命令选择。

网友B(2015-07-06):
设一个没有用的DI功能为05,零速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