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啊,请教下组态王和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各位大神,情况是这样的:

欧姆龙plc和组态王相接,通过调用组态王activeX 控件获取变量值,然后通过tcp网络通信传到服务器;

现在出现问题,获取的开关量的值怎么会出现大于1的情况?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下实际情况是多少?

正常应该是0或者1,那么你地址设置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实际情况是多少?正常应该是0或者1,那么你地址设置...

恩,是说组态里面的地址是否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