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有没有FOR NEXT循环的指令

楼主(2015-06-03):
如题,找了半天找不到啊,如果要用到循环次数怎么编程

网友A:
在ST语言的指令表中找找。

网友B:
梯形图:比较+跳转指令来模拟FOR循环

指令表:LOOP

ST语言:FOR NEXT(STEP7需要安装SCL软件包并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比较+跳转指令来模拟FOR循环指令表:LOOP...

NEXT与LOOP在一个块里面是否只能用一次?我用第二次指令是红色,出错:转跳目标地址与UDA关键字必须唯一

网友C(2016-09-27):
SCL For 语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