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产企业家家亏损 生物质发电如何走出两难境地

楼主(2015-06-03):
投产企业家家亏损 生物质发电如何走出两难境地

国家级生物质发电示范项目——江苏国信如东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自去年7月份投入运行以来,陷入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恶性循环,运行仅半年,亏损高达1500万元。

    人们由此对生物质发电这一新生事物的前景“捏了一把汗”。

    如东生物质发电项目总投资2.99亿元,按照设计,该厂年消化秸秆量达17.6万吨,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理论上每年可增加农民收入5000多万元。在资源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有关部门给予很高的期待。

    “目前收购尚能满足电厂正常运行,但收购价偏高,令电厂亏损加剧。”电厂燃料部主任张军告诉记者,自去年电厂投入运行以来,秸秆平均收购价格每吨达到305-315元,今年以来,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每吨到厂价格仍保持在300元左右。目前,电厂发电成本每千瓦达到0.90元,而国家补贴每千瓦只有0.25元,即企业每千瓦亏损0.2元。这也就意味着,电厂发电越多,亏口就越大,“去年运行半年,亏了1500万元。今年力争控制在2000万元以内。”

    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秸秆收购价让生物质发电厂陷入“两难”:价格过低,农民主动出售秸秆的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收购价过高,在国家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电厂不堪承受。如东生物质发电厂的盈亏点在每吨秸秆到厂价278元,而目前秸秆到厂价平均每吨300元,即便如此,农民主动出售秸秆的热情依然不高,原因是其间有相当一部分费用花在运输之中,剔除运费和适度的利润,农民出售的秸秆一般每吨只有160-200元,按一亩地产生麦秆200公斤计算,也就一二十元钱,对农民来说没有多大甜头。目前如东县一个劳动力平均一天的工钱在五六十元,而卖秸秆费时费力,经济上并不划算。由此来看,用压低秸秆收购价来缓解生物质电厂发电成本压力,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目前生物质发电项目上一个,死一个,不能盲目再上了。”张军透露,当年与如东生物质发电厂一同被列入国家生物质发电示范项目的,全国只有3家,“现在,光我省已经投产的就有8家,去年家家亏损,无一家盈利”。

    这个家家亏损的说法,得到了省发改委有关人士的证实。而令人担忧的是,生物质发电项目在一些地方仍在加快上马。据介绍,仅南通地区,目前除如东生物质发电厂投产外,通州生物质发电项目正在建设中,如皋、海安等地也在做前期工作。省内看,东台、徐州等不少地方,对生物质发电项目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省发改委能源处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总体上看,我国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较低,生物质发电企业要想完全靠市场赚钱,维持生存并求得发展,确实勉为其难。

    专家认为,生物质发电是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方式,有关部门应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尽快落实农林生物质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和所得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其次,由于现行的上网定价政策难以支撑生物质发电厂的正常运营,因此,有关方面要根据《可再生能源法》中“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按照《价格法》中“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有关法规要求,从保证农民利益和生物质发电行业基本生存能力的角度出发,适时调整生物质发电电价。

    第三,加快建立我国的“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通过合理的配额制度,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空间,提升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盈利能力。荷兰等发达国家绿色电力认购制度的成功经验,以及上海推行的绿色电力认购做法,值得借鉴。有关方面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或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的绿色电力认购办法,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及居民认购绿色电力。(丁亚鹏)

生物质发电大有可为 高成本是瓶颈需政策扶持

生物质是传统的可再生资源,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能源。由于化石的出现,目前生物质能利用量已经很小。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物质能利用又重新成为人类的选择,但利用技术将更加先进,生成的产品将可替代目前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所有现代能源。

    生物质能产业前景广阔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大有可为。一方面,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有18亿亩,年产生物质约7亿吨。除部分用于造纸和畜牧饲料外,剩余部分都可做燃料使用。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森林面积约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18.21%,每年通过正常的灌木平茬复壮、森林抚育间伐、果树绿篱修剪以及收集森林采伐、造材、加工剩余物等,可获得生物质资源量约8亿至10亿吨。此外,我国还有4600多万公顷宜林地,可以结合生态建设种植农植物,这些都是我国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优势。”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赵庆波认为,发展生物质发电,是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能源供应体系,突破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制约的重要途径。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全国生物质能的理论资源总量接近15亿吨标煤。如果到2020年,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量达到5亿吨标煤,就相当于增加15%以上的供应。并且生物质能含硫量极低,仅为3%,不到煤炭含硫量的1/4。发展生物质发电,实施煤炭替代,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事实上,我国生物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可以缓解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用能问题,显著改进农村的用能方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开辟农业经济和县域经济新的领域。综合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加强农民的组织、联合和分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高成本是产业发展瓶颈

    谈到物质能利用的现状,史立山表示,生物质能的利用要统筹兼顾,在生物质能丰富的地区,如粮食主产区、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林区、大型木材加工厂等,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一些生物质发电站。但在大部分资源分散的农村地区,应结合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推广应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技术或沼气技术,实现利用分散资源解决分散用能问题。

    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刚刚起步,主要是消费一些多余的农作物秸秆,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摸索一条路子。从已建成的生物质发电厂来看,暴露出了资源收集和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而生物质发电的高成本,正是由于生物质资源需要收集、运输和储存造成的,生物质发电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工业生产的连续性的结合的问题。

    赵庆波主任表示:我国农林生物质资源蕴藏丰富,但是,由于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广,有必要对可用于生物质发电的农林剩余物资源量进行客观评价,以减少生物质发电项目规划和建设风险。做好生物质发电规划,是促进生物质发电产业科学、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编制生物质发电规划,必须以生物质资源评价为基础。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核准,防止生物质发电产业投资过热,避免无序竞争,保障生物质发电产业健康发展。

    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可再生学院院长杨勇平认为,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同时考虑到收集、运输问题,一般生物质发电单机容量相对较小,应降低资源储备成本。

    生物质发电尚需政策扶持

    我国利用农林剩余物规模化发电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目前情况来看,生物质发电项目造价高,总投资大,运行成本高,尽管国家给予了电价优惠政策,但从盈利水平看还不如常规火电。主要原因有:一是单位造价高,目前单位造价为1.2万元/千瓦;二是燃料成本高,电价成本中的燃料成本约为0.4元/千瓦时,远高于燃煤发电;三是生物质发电项目执行与传统发电行业一样的税收政策,而且生物质发电企业增值税进项抵扣操作困难,企业实际税率约为12%,高于常规火电实际税率6%至8%。

    杨勇平院长总结了科研机构和企业界对我国生物质发电制约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生物质发电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其二,目前生物质发电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短时期内专业技术人才供不应求。

    赵庆波说:“财政部发布的《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重点扶持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发电的推广应用,并未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其中。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

随着能源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和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近几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明显加快的势头,可以预见,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众所周知,无论哪种类型的主力电源都必须通过电网送入千家万户,由于可再生能源接入系统存在很多特殊性,因此探讨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国研网将推出合作单位——《国家电网报》的三期“可再生能源并网”系列访谈,分为风电篇、太阳能光伏篇和生物质发电篇。

能源系列访谈三:生物质发电:在起步中探索管理新路子

主持人:方 韬 国家电网报编辑

嘉 宾:史立山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处处长

    赵庆波 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

    李志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杨勇平 华北电力大学副校长、可再生能源学院院长

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生物质能属于清洁能源,其燃烧后二氧化碳排放属于自然界的碳循环,不形成污染

主持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很大,可以提供大量生物质能资源,很多专家主张大力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请问我国发展生物质发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赵庆波:发展生物质发电,是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能源供应体系,突破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制约的重要途径。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全国生物质能的理论资源总量接近15亿吨标煤。如果到2020年,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量达到5亿吨标煤,就相当于增加15%以上的能源供应。

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生物质能属于清洁能源,其燃烧后二氧化碳排放属于自然界的碳循环,不形成污染。并且生物质能含硫量极低,仅为3%。,不到煤炭含硫量的1/4。发展生物质发电,实施煤炭替代,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此外,我国生物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可以缓解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用能问题,显著改进农村的用能方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开辟农业经济和县域经济新的领域。综合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加强农民的组织、联合和分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史立山:的确,我国生物质能资源非常丰富。一方面,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有18亿亩,年产生物质约7亿吨,除部分用于造纸和畜牧饲料外,剩余部分都可做燃料使用。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森林面积约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18.21%,每年通过正常的灌木平茬复壮、森林抚育间伐、果树绿篱修剪,以及收集森林采伐、造材、加工剩余物等,可获得生物质资源量约8亿~10亿吨,同时还有4600多万公顷宜林地,可以结合生态建设种植农能源植物,这些都是我国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优势。但生物质发电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工业生产的连续性的结合,因此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刚刚起步,主要是消费一些多余的农作物秸秆,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摸索一条路子,从已建成的生物质发电厂来看,暴露出了资源收集和管理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新建项目要充分论证资源条件,我建议各地在认真总结已有项目建设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尽快摸索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

获得生物质资源确实受季节的影响,而生物质发电的高成本,正是由于生物质资源需要收集、运输和储存造成的

主持人: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电站出力比较稳定,但也有专家认为,生物质燃料存在季节性问题,影响其稳定性。大量发展生物质发电是否会给电网稳定运行造成威胁?

史立山:生物质电站在接入系统方面与传统火电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将来发展很多小型的分布式生物质电站,如沼气发电站,应深入研究并网的技术和政策问题。

赵庆波:只要国家做好生物质资源评价工作和发电规划工作,对生物质发电项目进行合理布局,是不会影响电网稳定运行的。做好生物质发电规划,是促进生物质发电产业科学、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编制生物质发电规划,必须以生物质资源评价为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林生物质资源蕴藏丰富,但是,由于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广,因此,有必要对可用于生物质发电的农林剩余物资源量进行客观评价,以减少生物质发电项目规划和建设风险。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核准,防止生物质发电产业投资过热,避免无序竞争,保障生物质发电产业健康发展。

杨勇平:获得生物质资源确实受季节的影响,而生物质发电的高成本,正是由于生物质资源需要储存造成的。同时考虑到收集、运输问题,一般生物质发电单机容量相对较小,以降低资源储备成本。生物质电站的设计和运行综合考虑了收集、运输和储备等问题,因此不会由于季节问题,而影响电网的稳定性。

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

主持人:那么,当前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有哪些制约因素?国家出台的优惠上网电价政策能否支撑生物质电站正常运营?

赵庆波:财政部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重点扶持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发电的推广应用,并未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其中。建议国家将生物质发电列入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范围。

我国利用农林剩余物规模化发电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目前情况来看,生物质发电项目造价高,总投资大,运行成本高,尽管国家给予了电价优惠政策,但从盈利水平看还不如常规火电。主要原因有:一是单位造价高,目前单位造价为1.2万元/千瓦;二是燃料成本高,电价成本中的燃料成本约为0.4元/千瓦时,远高于燃煤发电;三是生物质发电项目执行与传统发电行业一样的税收政策,而且生物质发电企业增值税进项抵扣操作困难,企业实际税率约为12%,高于常规火电实际税率6%~8%。

李志军: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上网电价难以支撑生物质发电厂的正常运营。与常规火电比较,生物质燃料的特点决定了其单位千瓦投资大,目前单位千瓦造价均在1万元以上。

国家为鼓励生物质发电事业,在2005年燃煤脱硫机组标杆电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加0.25元/千瓦时的电价补贴政策。但是,在目前的价格体制下,生物质发电项目一投运就面临亏损,不符合《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九条“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

燃煤机组的标杆电价是在原有的煤电电价基础上,综合煤炭价格、运输距离等多种因素制定的。而生物质发电的燃料不是煤,燃煤机组标杆电价的电价基础不能准确反映生物质发电的运营特点。相对于煤炭,生物质燃料具有品种多,季节性强,收储运环节多,物流管理链条长等特点。生物质发电的燃料成本与当地的农林生物质燃料市场、劳动力价格、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等有关。目前,生物质发电定价模式不能正确引导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均衡发展。由于不同省份或区域的标杆电价差别较大,而补贴电价采用固定补贴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上网电价的区域差别(我国现在的特点是,适合搞生物质发电的区域标杆电价低,标杆电价高的地区不适合搞生物质发电)。这样的价格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生物质发电在某些适合发展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棉花产区秸秆资源丰富,种植结构适宜于大规模发展生物质发电项目,但是,由于当地的标杆电价太低,限制了生物质发电在当地的发展。

杨勇平:总结科研机构和企业界对我国生物质发电制约因素的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生物质发电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其二,目前生物质发电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短时期内专业技术人才供不应求。

主持人:电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各类电源的上网电价机制不尽相同。生物质发电与风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电价机制有何异同?

赵庆波:相同之处是,超过火电标杆电价部分,通过向电力客户征收电价附加进行补贴。不同之处是,风电上网电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电价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招标形成价格。目前,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主要实行政府定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分地区制定标杆电价,电价标准由各省(自治区、自辖市)2005年制定的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补贴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25元,项目投产后15年内享受补贴电价。

主持人:国家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生物质电站顺利并网发电?

赵庆波:建议对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按照《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给予生物质发电企业3~5年所得税免征的优惠;各省(自治区、自辖市)农机部门应将生物质发电燃料收储运相关设备纳入农机补贴计划;早日出台《可再生能源费用分摊实施办法》,避免影响生物质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的结算。

李志军:我认为,现行的上网定价政策难以支撑生物质发电厂的正常运营。要根据《可再生能源法》中“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按照《价格法》中“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有关法规要求,从保证农民利益和生物质发电行业基本生存能力的角度出发,适时调整生物质发电电价。此外,借鉴发达国家绿色电力配额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电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加快建立我国的“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通过合理的配额制度,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空间,提升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盈利能力。借鉴荷兰等发达国家绿色电力认购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总结上海推行的绿色电力认购做法,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或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绿色电力认购办法,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及居民认购绿色电力。

生物质能的利用要统筹兼顾,在生物质能丰富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一些生物质发电站,同时推广应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技术或沼气技术,实现利用分散资源解决分散用能问题

主持人:请各位专家谈一谈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前景。

史立山:生物质是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能源。由于化石能源的出现,目前生物质能利用量已经很小。但随着能源资源和能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物质能利用又重新成为人类的选择,但利用技术将会更加先进,生产的能源产品可以替代目前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所有现代能源。因此,生物质能的利用要统筹兼顾,在生物质能丰富的地区,如粮食主产区、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林区、大型木材加工厂等,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一些生物质发电站,但在大部分资源分散的农村地区,应结合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推广应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燃料技术或沼气技术,实现利用分散资源解决分散用能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后生物质资源还可以用于生产液体燃料,即纤维素乙醇,替代车用燃油。

生物质发电产业尚需加大政策扶持

2009-05-07

当前生物质发电厂运行和生产经营中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对生物质发电产业加以扶持?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电监会等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调研组,日前赴江苏宿迁、河南长葛及河北威县和晋州进行调研。

  调研组表示,总体来看,生物质发电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力度,努力培育和扶持骨干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生物质发电的核心技术,为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生物质发电发展概况

  生物质发电是生物质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与燃煤发电十分相似,两者都是燃料在锅炉内燃烧产生蒸汽、汽轮机将蒸汽的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发电机再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各种农作物每年产生秸秆6亿多吨,其中可以作为能源使用的约4亿吨,全国林木总生物量约190亿吨,可获得量为9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的总量约为3亿吨。如果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潜力将十分巨大。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宝贵的生物质资源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每年都有大量的秸秆被废弃或就地焚烧,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能源资源,还污染了环境,干扰公路通车和飞机起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推动生物质发电技术的发展,2003年以来,国家先后核准批复了河北晋州、山东单县和江苏如东3个秸秆发电示范项目,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并实施了生物质发电优惠上网电价等有关配套政策,从而使生物质发电,特别是秸秆发电迅速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底,通过国家和地方发改委核准的秸秆发电项目已达50处,总装机容量超过150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山东、吉林、江苏、河南、黑龙江、辽宁和新疆等地。

三大难题困扰生物质发电

  此次调研发现,生物质发电一次性投资大,燃料成本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生物质发电厂一般装机容量小,其燃料供应的季节性强,需要建设专门的燃料收储站,购置配套的燃料收储运设备及设施,一次性投资较大,折旧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固定成本较高。

  加上生物质发电的燃料收集范围大,损耗率高,发电标准煤耗高,仅燃料成本就高达0.4元/千瓦时左右。此外,生物质发电的厂用电高达12%,也远高于常规火电机组厂用电率6%的水平。

  同时,技术含量高,设备国产化困难较大。生物质发电技术具有较高的难度,涉及生物质的收割、打包、运输、贮存、燃烧设备燃料适应性、预处理进料、燃烧过程的控制、灰渣利用工艺和设备等诸多环节。特别是生物质锅炉的设计制造要求高,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掌握其解决方法,并对相关技术实行垄断,其它企业难以获得生物质直燃锅炉的设计和制造的核心技术。

  与国外相比,我国生物质发电技术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目前,国产生物质发电锅炉的制造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还没有摆脱对国外技术或进口设备的依赖,关于生物质直燃发电厂的运行经验也十分缺乏。

  此外,燃料的收储运问题复杂,管理难度较大。与发达国家农场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同,我国农业生产以农户为主,户均耕地占有面积很小,生物质资源分散,保证生物质电厂的燃料供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随着生物质发电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近年来一些地方生物质发电厂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大,已出现了无序建设的苗头。加上农业、畜牧业、造纸和家具建材对原料的争夺,以及农民为了获利,囤积惜售,抬高价格,甚至弄虚作假,在秸秆里掺水掺沙等因素,秸秆的收储运管理难度很大。

政策扶持力度待加大

  调研组认为,生物质发电不仅可以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有效增加能源供应,治理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机会,对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大生物质发电政策支持力度。我国目前尚未实行严格的环境污染收费制度,生物质发电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无法在经济上充分得到体现,与燃煤发电处于不公平竞争的状态,加上生物质发电是一个新兴产业,设备价格和生产成本较高,难以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才能加快发展。

  目前,我国对生物质发电主要实行政府定价,政策较为单一,没有形成体系,且定价标准偏低。有关政策规定,生物质发电的电价标准由各省(区、市)2005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加补贴电价组成,补贴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25元。

  由于生物质发电的投资成本和燃料成本远高于煤电,在增值税不能抵扣的情况下,实际税负也高于煤电,上述补贴标准多数企业仍无法获利,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才能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生物质发电规划和能力建设。应组织开展生物质资源评价和生物质发电规划工作,明确项目开发顺序,为生物质发电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要切实加强生物质发电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促进技术研发和设备国产化,加快生物质发电设备检测认证体系建设,健全有关的生物质发电技术标准和规范,促进有关工程咨询和设计行业的发展,加强与生物质发电有关的能力建设。

  再次,建立健全秸秆收购的服务网络。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获得广大农民对生物质发电的支持,要努力改革农村现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从机制创新上做文章,将广大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秸秆燃料经纪人团体,积极促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采取加盟连锁等现代运作方式,建立健全秸秆收购的服务网络。

产业观察:我国生物质发电设备小而弥坚

2008/5/6/ 来源:《装备制造》杂志  作者:于浩

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相伴而来的是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改革开放以来,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54,今后15年按0.5计算,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按3.75%计算,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大约将达到38亿吨标准煤。实现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能源、资源和环境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很依赖进口,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那么,鉴于化石能源越用越少,寻找经济上“划算”的化石能源替代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能源行业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中国《新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划的颁布,中国的新能源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等各种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博得满堂喝彩。

    生物质发电主要是利用农业、林业和工业废弃物为原料,也可以将城市垃圾为原料,采取直接燃烧或气化的发电方式。2005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设备已经达到750万千瓦装机容量,在2007年底,生物质发电总投资额可达60亿元。同时,全国多个省份都颁布了各自的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生物质发电依然还在起步阶段,据统计,中国目前生物质可转化为能源5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生物质发电设备目标为:“到2020年达到2400万千瓦”装机容量,这是在中国乃至世界生物质发电设备制造商面前摆放了一个巨大的蛋糕。

    从传统的火电发电设备中可以知道,大型的电站能量转化效率比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地淘汰小规模发电设备。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现存的大量新能源项目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政府的规划报告中更多的是看重大型新能源发电设备。

    但是,生物质发电的难点之一是原料的供应和运输,既是在生物质发电厂的周围必须有足够的生物质资源。由中国生物质资源特性可知,在北方农田森林规模集中,生物质资源相对集中;南方农田森林较为分散,生物质资源相对难于集中。这样,就需要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质发电设备。

    以生物质秸秆发电为例,辽宁省玉米主产区平均每亩土地可产500千克秸秆,一年一季,玉米秸秆的发热量一般为15MJ/kg,为了实现10万千瓦的生物质电厂年运行7200小时,大约需要50万亩的土地来供应原料,这是三万顷的大块农田!这在南方小块耕作区,由于运输距离的问题,生物质资源集中的成本将是很高的。这样,如果在南方小块耕作地区建设集中型的大型电站,那么,该电站在抵御突然的风险方面是困难的。例如南方某生物质电厂由于农民突然提高秸秆价格,使得该项目现在举步维艰。

    那么从抗风险角度来考虑,在一些生物质资源相对不集中的区域,建立小型生物质发电项目是合理的,而且这样也能规避一些电厂原料消耗所引起的当地生物质资源价格飞涨的问题。例如还是在辽宁省玉米产区放一个3000千瓦的生物质发电站,所需要的玉米秸秆资源只有3万吨左右,这样只需要6万亩也就是4000顷的农田,这在全国很多产粮地区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小规模生物质设备如果采用直燃型锅炉的话也存在效率较低的问题,这样就需要在燃烧方式上进行改进。很多企业在小型高效设备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成型的新产品就是小型生物质气化炉结合低热值燃气内燃机并配尾气余热锅炉的模式发电。这种技术使得小规模生物质发电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有大幅的提高,而且这种设备甚至可以达到几千瓦级的便携产品,这对中国实现“村村通电”的目标是级大的帮助。

 鉴于上述思考,生物质发电行业中,“小”设备的优越性高于“大”设备,而且投资较小维修方便。中国的生物质设备厂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新能源资源的特点,开发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并且在经济上“合算”的新型设备,这样才能在现阶段的能源设备生产中独辟蹊径,领先潮流。

网友A(2009-06-15):
[世华财讯]我们需防止新能源发展的非理性“跃进”,寻求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战略选择,使中国的能源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中国证券报6月15日报道,在保护全球气候,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战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回应。我们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正确的战略把握,认识并避免可能步入的各种战略误区,防止新能源发展的非理性“跃进”,寻求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战略选择,使中国的能源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中国能源发展在现阶段存在一些战略误区,主要表现在对未来能源需求数量与结构的预期、能源结构优化的片面理解和能源投资经济理性的缺乏上。

当前,中国的工业化仍然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兼有劳动力和知识密集型的复合因素。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能源需求的数量和结构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一是能源的总体增速将趋缓,相对低品质的能源类别的需求增速最低,乃至于接近零甚至负增长,而高品质的能源类别增速则加快。这是因为,中国当前重化工行业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已趋于饱和,这些行业以消费低品质的煤炭为主,对较高品质的石油、天然气和一次电力的消费相对较少。而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基本不直接消费煤炭,前者以液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为主,后者以天然气和电力为主。如果我们的能源战略仍然注重数量的增长,不考虑增幅的变化和结构增速的转型,这样一种需求预期,显然是一种战略失误

第二个战略误区是片面追求结构优化。减少煤炭份额,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符合可持续发展能源的战略原则。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和太阳光伏电能的发展态势,似乎已在“跃进”之中,立志在最短时间内赶欧超美。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公布的年度数据,中国连续四年实现新增容量翻番,2008年突破2千万千瓦大关,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风电大国。中国可望在2010年实现风电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提前十年达到政府确定的风电2020年发展目标。国家能源局启动开建6个千万级风电基地,保证2020年1亿千瓦风能基地电能输出和消纳。风力发电不稳定,且相对昂贵,需要显著改进电网,目前中国风机年均发电时数不足1500小时,电价、风机成本和电网配套形成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对于每度电要补贴4元钱的光伏发电,有人认为国家确定的2020年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80万千瓦显然不够”。发展核电的基调09年已经变成“尽可能快”,2020年目标从4000万改为7000万千瓦。而对于发展核电,中国铀矿资源严重不足的瓶颈并未化解。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风电、太阳光伏发电和核电,但在当前经济、技术和发展阶段下的“大跃进”,实际效果如何?这不得不使人联想起自1980年代始建的污水处理厂、电厂脱硫设施,在巨资建好后管网不配套,处理成本高,使治污能力大量闲置。这种情况时至今日仍有发生。

第三大战略误区是投资忽略经济理性。即使是接近市场竞争水平的风电,总体而言上网价格比火电高50%左右,高出火电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试想2010年3000万千瓦、2020年1亿千瓦,按现有技术经济条件,财政补贴负担有多重?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每瓦财政补贴20元,即每千瓦发电容量补贴2万元,但这似乎还不够。

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占地100万㎡,总投资约5亿元,年均发电1637万度,即每千瓦投资5万元,每年运行时数不足1700小时。面对太阳光电的巨额成本,中国科学院于2009年6月中旬启动“太阳能行动计划”似乎更为理性。该计划举全院之力,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力量,分三个阶段实施:2015年分布式利用,2025年替代利用,2035年规模利用,2050年前后为重要能源。

中国未来发展所需快速增长的能源类别是交通用能和公民用建筑物内用能。现行新能源大跃进,显然对交通用能衔接不上,规模上满足不了公民用建筑用能和需求增长,成本上超出了中国居民当前的实际承受能力。现存的新能源装机容量,不仅因为缺乏市场理性而闲置,而且形成现有技术的锁定效应,影响未来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使用。在核能技术已经商业化的情况下,拥有全球40%铀资源的澳大利亚却不发展核能,不愿意用零碳的核电替代高碳的煤电而实现减排温室气体。其原因之一是相对于低廉的火电,核电成本太高。2007年,欧盟27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也只有5.73%,其中生物质量占65.7%,水能占21.7%,风能站6.6%,太阳能不足1%。

新能源发展的巨额补贴,只能源于常规电力的收益。如果将火电对新能源的巨额交叉补贴的一部分用以提高火电能效,使单位千瓦时的煤耗从当前的360克降到国内先进的300克,其节能减排效果比新能源更为有效。如果将1千瓦光电容量的补贴给农村小沼气,可建20个农户沼气池,所提供的能源可能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光电投入。从对就业的影响来看,风能、光电、核能均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需资本投入高,对就业的拉动较为有限。如果是将同等补贴或投入用于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水电、小沼气在产、供、销和推广运营方面产生的就业岗位,显然要数倍于资本密集型的新能源。更重要的是,常规可再生能源的产业链所需的劳动技能并不高,而风电、光电、核电所需的劳动者技能均较高,与中国当前大量低劳动技能的就业压力形成较大的反差。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能源需求的增幅和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战略转型。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耗增长将趋缓,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将迅速增加。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水平下,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度高的新能源的大跃进,并不适应中国当前能源需求的战略转型。

满足交通和建筑物用能,是当前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重点。能源投资的市场理性,是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战略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水电、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沼气、生物质能利用等技术,不仅投入低,而且适用,针对性强,就业需求大。同时,对于高技术含量的新能源技术,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储备,也具有战略意义。

那么,中国能源发展可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

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节能。无论是工业、建筑,还是照明,都有巨大的潜力。如果将单层玻璃变成双层玻璃,将白炽灯换成日光灯,或直接换为半导体LED灯,全国数以亿计的家庭,数以十亿计的微小节能,显然胜于几个“风能三峡”。德国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为负增长,主要原因是能效的提高。

第二,大力发展分布式、小规模能源生产和供给。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成功开展的农村电气化项目,靠的是技术不复杂、投入并不大的小水电,应该说,中国小水电尚有巨大潜力。生物质能利用,无论是生物气化,还是生物发电,潜力巨大。

中国农作物秸秆和薪柴,一年的可利用量可达4亿吨左右标煤,至少可占中国商品能源总量的10%。由于中国将来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因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居民生活用能的增加,太阳能热水器、农村小沼气等非商品能源有着不可低估的潜力。单个热水器或沼气池替代的能源可能微不足道,但数以亿计的总量,使得能源消费水平大为提高。当前,这些传统的、小规模的非商品性的能源技术不属“高科技”而被忽略。如果国家研发投入包括此类常规技术,其市场竞争力和能源生产绩效可能远高于高科技的风电和光电。

第三,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轿车大规模进入家庭,交通用能无疑是一重大方向。当前,中国交通用能不足15%,如果翻一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需求缺口巨大。针对交通用能,常规的办法是提高能效,有效的途径是开发替代石油的生物油料,而根本性的方案是发展电动汽车。因为电能可源于零碳能源。这就表明,电能储存技术至关重要。

第四,对于高资本投入的风能、光电、核电,随经济技术进步而适度发展显然是必要的。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防止超过经济技术能力的“大跃进”,避免揠苗助长。

第五,增加新能源研发投入,风电、光电、生物燃料乃至于核电,代表着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要克服当前大规模商业化利用的市场保障,需要大力投入研发。一方面,我们可以独立研发,凭借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技术;另一方面,也可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研发,共享知识产权,使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与国际同步。

生物质发电不是小火电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生物能源论坛 更新时间:2008-5-12 14:19:00

生物质发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火电。作为生物质能产业的重要领域,生物质发电其实是一项为国家增加能源供给、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三农”的重要措施。

    目前已实现并网发电的4个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中,均采用的是2.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从世界上一些生物质直燃发电比较发达的国家来看,目前也均采用的是2.5万千瓦级或1.2万千瓦级,甚至更小容量的发电机组。而当今世界上运行的最大的生物质直燃发电机组是英国的ELY电厂,装机也仅为3.8万千瓦。仅从单机容量来看,各界人士会轻易地误将其视为常规小火电。

    这样的困惑,社会各界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生物质发电项目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使用燃料的不同,从根本上区分了生物发电与常规小火电的性质。常规小火电一般都是燃烧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而且大部分小火电设备落后,生产效率很低,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生物质发电利用可再生的植物秸秆做燃料,加之我国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未来生物质发电将会在替代能源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次,从环保的角度看,常规小火电属于重污染项目,燃烧煤炭所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对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而生物质发电使用的是清洁的生物质能源,绿色无污染。而且,收集农林废弃物来发电,还避免了农民大量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国能单县生物发电项目为例,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一天就能处理农林废弃物约600吨。

    最后,从服务“三农”的角度看,我国的生物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可以缓解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用能问题,显著改进农村的用能方式,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和居民生活条件。对农林废弃物的采集、加工、运输、储存,会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开辟农业经济和县域经济新的产业。而常规小火电就不具备这些优势。

    所以,生物质能发电和一般意义上的小火电有很大区别。

    有观点把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产业比喻成一件“一石四矢”的好事:能源替代,环境保护,农民增收,新经济增长点

世界首个玉米秸秆生物质发电项目在我国投产

中广网北京11月26日消息 (记者 李健飞)2007年11月16日11时38分,作为生物质直燃发电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世界第一个以玉米秸秆为主要燃料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国能望奎项目1×2.5万千瓦机组圆满完成72+24小时试运,正式投产。此项目的投产为我国玉米秆等黄色秸秆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完成了一项开拓性实践,将会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农作物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深远影响。

据专家介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生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5左右,玉米秸秆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是,以玉米秆等黄色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直燃发电机组要比以灰色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机组技术复杂程度和难度大的多。以玉米秸秆打捆为例,北欧等生物质发电产业成熟的国家,玉米产量少,生物质发电主要以小麦秆为主,掺烧部分玉米秆。由于受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条件影响,当地的玉米秸秆矮且细,打包容易。而我国的玉米秸秆高、直径粗、弹性大,玉米秸秆打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尚无以玉米秸秆为主要燃料的生物质直燃发电机组运行。

  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国能生物发电公司自去年12月1日通过国能单县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成功投产,在初步掌握了以棉花秸秆、林木废弃物等灰色秸秆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后,继续加大对我国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力度。今年以来,随着国能威县、成安、高唐、垦利、射阳等五个灰色秸秆项目的相继投产和稳定运行,在成熟掌握灰色秸秆技术路线后,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将以玉米秆等黄色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技术路线的突破作为推进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工作的一项重点。

为加快推进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发展,攻克黄色秸秆技术路线等难题,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与中国农机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清华大学等单位在生物发电技术装备、生物质能综合开发利用等领域加强合作,为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和设备装备支持;先后组建了“国家电网公司生物质燃料与燃烧技术实验室”、“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公司生物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能生物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加快研究掌握我国生物质发电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为提升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加快推进生物质能利用技术进步打造了良好平台。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与世界著名的农机厂商凯斯—纽荷兰公司以及我国农机行业的权威—中国农机院开展合作,通过研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国产化设备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玉米打捆这一难题。

  截止目前,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已有10个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国能生物在以小麦、玉米等黄色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方面,除国能望奎正式建成投产外,国能浚县、鹿邑、辽源项目也已实现并网发电,正在紧张试运之中。

我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生物质发电行业存在的问题

  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及随后一系列配套政策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强制上网制度和电价补贴政策的出台,为生物质发电扫清了入网障碍,提供了经济保障。截至2007年底,全国已建成投产的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超过15个,在建项目30多个;国家发改委和各省发改委已核准生物质发电项目87个,总装机规模22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50万千瓦;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 000万千瓦。

  尽管《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生物质行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生物质发电行业仍然存在着制约行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主要有:

  (一)成本问题

  任何经济实体的运营都需要付出成本,但是在当今形势下生物质发电行业存在的高成本问题已经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其中突出地表现为原材料和设备的成本。

  1.原材料成本高。原材料的价格是不固定的,主要根据季节、品种、质量来定。以中节能(宿迁)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生物质发电公司”)为例0,原材料成本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随着周围生物质发电厂家的竞争,原材料日益紧缺并且供应时间不均衡。目前江苏省共有40多家生物质发电企业,仅宿迁就有好几家,加之一些外地的厂家也开始来宿迁采购原材料,因而加剧了原材料的激烈争夺;另外,作为正式运营的发电项目,一年四季都需要原材料,而农忙季节仅是一年中很短的一段时间,这就导致了项目的原材料供应时而饱和时而短缺,储存原材料也变相提高了成本。(2)土地养护保育需求影响秸秆的收购成本。直接燃烧秸秆对大气有污染等不良作用(宿迁地区开展的“秸秆禁烧”活动在全国几乎是最成功的),但是在土地上直接燃烧秸秆也有养护土地增加肥力的作用,因此许多农民在收获后直接在地里烧掉秸秆,以供应土地养分。在需求不变或增大的情况下,原材料的供应量下降也会提高收购成本。(3)缺少原料收购、运输的专业经营者。公司的原材料一部分是定点采购,另一部分是直接向分散的农户采购。由于原材料太分散,又没有秸秆收购、运输的专业经营者,因此无论直接向农户采购还是农民将秸秆送进工厂,都无规模效益可言,也影响成本。(4)原材料缺乏必要的质量保证机制。在收购秸秆等原料过程中,由于没有质量标准,完全依靠感觉,并且对农民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这也导致了原材料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秸秆的水分比重竟达到60%。

  2.大量关键发电设备需靠进口。目前全国多数生物质发电企业之间的规模相差不大,主要在设备上有所不同。宿迁生物质发电公司采用的设备是国内自主创新并生产制造的,而其他生物质发电企业几乎都有进口设备,进口设备的成本无论是购买还是后续维护都要大大高于国内设计并生产的发电设备。

  3.企业长期负担接网设备的维护成本。生物质发电上网的输变电线路尤其是边缘的输电项目均是发电公司自己建设的,运营中线路出现问题,也是发电公司花钱请电网企业维修。而火力发电项目则是电网企业建设和维护输变电线路。这些成本对于本来就利润不高的生物质发电行业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二)行政监管问题

  国家对生物质发电的行政监管主要体现在项目审批和运营阶段的监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审批涉及部门繁多,审批期限不固定。全国首批的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由国家发改委于2005年审批的,分别是河北晋州、山东单县、江苏如东生物质发电项目。随后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均由各省发改委审批。项目报批需要提交各项评价报告,主要有环境影响评价、地质评价、水资源评价、安全预评价和电力评价等六项。因而,项目申请单位需要进行前期调查和各项评价工作。由于审批部门与资源监管部门分离,申请单位对项目进行各项评价时涉及到的相关数据,必须向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付费才能获得。

  项目的审批还涉及国家及省发改委的诸多内部部门,项目申请单位均要逐一申请。各省发改委大都没有固定的审批时限,主要根据项目申报单位准备的报批材料是否完整、充分来确定。在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的情况下,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审批周期最快也需要3个月。

2.项目运营过程中的监管职能过于分散。生物质发电项目建成并运营后,能源部门、发改委、环境保护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效益角度)、农业部(从反哺三农的角度)都会对项目进行监管。比如,江苏省机构改革后,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在项目投产运行后负责部分监管职能,如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监管。监管职能的分散,降低行政决策效率,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3.对所有可再生能源“一刀切”式地管理。可再生能源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就有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另外还有地热能、海洋能、水能等。由于能源种类不同,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如生物质发电和风力发电在基本建设、生产成本、资金回收等运营上就存在很大区别。风力发电的前期建设成本较高,但一旦建成,原材料成本则很小或几乎没有,运营中的成本主要是风机设备的维护、监测费用;而生物质发电虽然前期的投入不高,但一旦建成,则将面临大量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等。而目前我国却对可再生能源实行同样的标杆电价、贷款、税收等政策,这是不合理的。

  (三)财税融资问题

  1.生物质发电项目目前享受不到任何税收优惠。《可再生能源法》第26条规定:“国家对列入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但是《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我国尚没有出台针对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的实施细则或规定。地方上无论是省级还是市级的政府管理部门均没有出台实施办法。此外,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01年12月1日财税[2001]198号)的规定,对一些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的政策,如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发电。而生物质发电其实主要是利用农村的农业废弃物发电,这与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是非常类似的。但由于《通知》中缺少针对生物质发电的优惠规定,税务部门 也无法给予优惠。另外,由于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原料大都来自农民或个体运输户,因而也就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企业也无法得到增值税抵扣。这就变相地加重了企业的税赋,实际增值税率已经高于常规能源发电,企业不仅享受不到国家的税收优惠,反而成为纳税大户。这与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产业政策是相悖的。

  2.生物质发电项目目前也未享受到任何贷款利息优惠。《可再生能源法》第25条规定:“金融机构可以对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符合信贷条件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提供有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按照该条规定,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予以财政贴息贷款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项目需要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二是符合贷款条件。2005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对于符合可再生能源产业指导目录,又符合贷款条件的,从理论上来说,金融机构就应该给予财政贴息贷款。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给予贷款优惠的具体办法。

  3.生物质发电行业的融资渠道匮乏。以宿迁生物质发电公司为例,该公司在业内的经营效益相对比较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公司在国内生物质发电行业最早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这成为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CDM项目在国内主要应用于比较成熟的项目,多存在于风力发电行业;它根据实际发电量来确定交易额,需要有很多监测点。而生物质发电的具体操作要比风力发电相对复杂。

  (四)电价与补贴问题

  随着今年国内电力行业的效益整体下滑,煤炭、油的成本均有所增加,煤电今年也随之涨价,而生物质发电的电价并没有上涨。目前,国内生物质发电的电价仍按照《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价格(2006)7号)的规定执行。电价组成为:基本上网电价O.386元/千瓦时(2005年当地脱硫机组标杆含税电价)+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O.25元/千瓦时+可再生能源接网费O.01元/千瓦时=O.646元/千瓦时(苏价工(2007)115号)。交税后实际电价为0.552元/千瓦时,实际拿到的补贴为O.22元/千瓦时。生物质发电项目实际得到的电价与日益高涨的成本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项目盈利的空间也就愈来愈小。

  另外,生物质发电项目目前所获的补贴仍然是2005年在标杆电价的基础上确定的,即每度电补贴O.25元,2006年至2008年三年期间一直没有变。而这期间无论是物价还是原材料的成本却一直在提高。

  二、生物质发电行业所存问题的成因

  (一)《可再生能源法》配套法规不健全、立法的更新速度慢

  《可再生能源法》相关配套性规定既是可再生能源立法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到目前为止,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些配套性规定,但一些关系到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切身经济利益的配套性规定尚待出台,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财税、贷款优惠规定,不同可再生能源种类适用《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等。另外,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它是不断发展的。国家作为调控主体,对该产业的调控亦应当随着市场及国家规划的变化而不断予以调整。但当前可再生能源相关立法的更新速度过于缓慢,不适应市场的发展。这种滞后的调控已经远远脱离了市场实际,打击了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反观国外,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比较成功的德国,其国内电价几乎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整,最慢也是一年调整一次。这种及时有效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二)可再生能源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健全

  1.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可再生能源统一主管部门。高效而又职责明确的可再生能源主管机构是可再生能源行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可再生能源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但是地方体制改革往往比较滞后,如江苏省就有发改委与经贸委两个机构对能源具有管理职权。生物质发电项目审批及运营过程中涉及众多的审批部门并且没有固定的审批期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可再生能源主管机构。

  2.缺乏明确的地方产业布局规划。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布局和规划是国家对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前提。《可再生能源法》第7、8条明确要求国务院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各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目标,并依据中长期目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国家在2008年3月也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对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在“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做了详细规划。但是省级及以下的能源主管部门却没有出台针对本地区的具体规划或者未向社会公开该规划。如果一个地区没有明确具体的产业规划,那么政府对项目的审批就没有明确依据,很容易导致产业布局不合理,影响产业的长远发展。就宿迁来说,宿迁生物质发电公司目前面临的原材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缺乏产业布局导致区内多个厂家的原材料竞争引起的。

  (三)国家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生物质发电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完全依靠企业或分散的民间资本来开发这种清洁环保而又高成本的产业,势必会打击投资者的热情,造成该产业的萎缩。目前生物质发电企业享受不到税收和贷款优惠,反映出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财政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另外,生物质发电项目目前除了参与国外的CDM项目外,很少有其他融资方式,融资渠道的单一也制约了该行业的发展。

  (四)配套产业发展不完善

  生物质发电行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无论是项目建设期间还是运营期间,都需要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如设备的设计、生产、租赁、维修,原材料的收集、运输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品质保证等。而目前这些配套产业才刚刚开始,这也制约了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发展。

  (五)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宣传力度不够

  由于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民对该行业的认识不足,使农业废弃物不能及时、充分地转化为生物质发电的原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另外,一些民间资本由于缺乏信息和信心,对生物质发电及配套行业的投资也会减少。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的建议

  通过以上调研和分析,笔者认为,要促进我国生物质产业的迅速、健康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与政策必须进一步完善。

  (一)制定并补充可再生能源相关配套法规

  目前,国内整个生物质发电行业出于对未来配 额制政策推行的期望,大都在赔本生产。笔者认为,为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依据《可再生能源法》所规定的“经济激励与监督措施”,尽快制定可再生能源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的办法,使《可再生能源法》的指导性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对于已经颁布的各项规定,应该根据市场情况及时修改。如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中关于电价补贴的规定应加以修订,真正起到引导和保障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进一步健全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与机制

  1.在加强国家能源局作为可再生能源行业主管部门综合统一管理能力的同时,加快地方可再生能源主管部门的建设,将分散在地方政府不同部门的可再生能源管理职责加以整合,交由其中的一个部门负责管理,以加强地方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管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2.加强地方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布局规划。我们认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在对各类可再生能源种类进行资源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防止盲目建设。地方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应依据本地区的发展规划来审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以防止无序审批,减少产业内的恶性竞争。

  3.国家可再生能源主管部门应当分类管理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根据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为例,应规定不同可再生能源的标杆入网电价、补贴、税收优惠甚至贷款优惠。生物质发电应在考察其运营成本的基础上,规定独立的标杆电价;风力发电由于其前期建设投入比较高,应考虑对其实行更优惠的贷款政策等。另外,还要制订有关原料的标准,建立针对发电企业、农民和相关组织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政策

  生物质发电作为生物质开发利用行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配套产业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应大力推动生物质能配套产业的发展。技术开发机构应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加快实现关键设备的国产化;组织国内发电设计、设备制造和相关运营行业的重点企业和专家,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和设备。同时,拓展多种经济运营形式来降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运营成本,如发展可再生能源中技术设备、工程设备的融资租赁产业等。另外,还应发展与原料环节相关的产业,如建立原料的专业化规模化收集、运输组织,发挥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协调与组织功能。

  (四)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宣传力度

  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种新兴而又长期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可再生能源法》第12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可再生能源知识和技术纳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课程。”有关教育单位和新闻媒体应该充分结合立法对可再生能源的种类、形式、经济及环境效益等基本知识进行宣传推广,让公众了解并自觉地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积极推动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生物质发电如何摆脱困境

生物质发电如何摆脱困境

尽管是实现节能减排、增加农民收入的一剂良方,但生物质发电项目若想可持续发展,相关扶持政策必须落到实处作为发展替代能源的一个重要路径,生物质发电一向备受政府和业界的重视。秸杆变废为宝,一眼望去似乎是一举多得的好生意:不仅增加了能源供给,减少了秸杆焚烧带来的污染,农民也从卖秸杆中获得收入。

  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一份资料显示,根据国能单县生物质发电厂、中节能宿迁生物质发电厂、河北建投晋州生物质发电厂等国内已投产的生物质发电企业所提供的财务数据计算得出,这些示范项目在得到国家规定电价补贴之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

  中国最大的生物质发电企业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生物”)党群工作部经理吕承友告诉《中国投资》,只有政府支持生物质发电的财税政策落实下来,企业的日子才会好起来。

  截至2007年底,国家和各省(市、区)发改委已核准项目87个,总装机规模220万千瓦。

  国能生物是毫无争议的领先者。吕承友告诉《中国投资》记者,截至2008年5月31日,国能生物在全国10多个省份核准生物质发电项目40个。其中建成投产项目12个,装机容量27.4万千瓦。

  建设运营难题很多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研究,以高效直燃发电为代表的生物质发电技术已经成熟。北欧国家丹麦在技术和运营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其研发的农林生物质高效直燃燃烧发电技术被联合国列为重点推广项目。

  目前,国土面积只有山东省面积约1/4的丹麦,已建立了15家大型生物质直燃发电厂,年消耗农林废弃物约150万吨,提供了丹麦全国5%电力供应。同时,丹麦还有100多台用于供热的生物质锅炉。近十几年来,丹麦新建的热电联产项目都是以生物质为燃料,并把过去许多燃煤供热厂改为燃烧生物质的热电联产项目。

  2004年2月,温家宝与丹麦首相签定协议,引进丹麦的农林生物质高效直燃燃烧发电的锅炉技术。国家发改委也迅速在山东、河北、江苏首批3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其中,山东单县由国能生物承担建设和运营.作为第一个国家级生物发电示范项目,单县生物质发电厂克服了重重困难。单县电厂最核心的锅炉技术来自于丹麦,设备则是由济南锅炉厂制造,国产化率已达95%。吕承友回忆说,2006年9月初电厂开始调试发电,一直到11月底设备才实现了稳定发电。在2个月的调试期里,不知碰到过多少困难,国能生物专门聘请大量专家来现场解决问题,花费巨大。其中一位瑞典的生物质发电技术权威,“费用都是按小时支付的”。

  2006年12月1日单县电厂正式投产,2007年实际发电量达到了2.29亿千瓦时,按2.5万千瓦装机容量计算,全年利用小时数高达9160小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据测算,与同等装机容量火电厂相比,单县电厂每年可替代11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0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相当于燃煤机组的1/10。每年产生的8000多吨草木灰,已被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收购并用作复合肥料生产,实现了良性生态循环。

  今年1月17日,丹麦驻华大使与国能生物签订碳减排购买协议,丹麦方首先预付给国能生物10%的首付款500万元,合同期限到2012年。

  最大获益者是农民。吕承友介绍说,围绕单县生物发电项目,一大批专门从事秸秆收、储、运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正在迅速壮大。该项目在燃料收储运过程中已为当地农民带来直接收入近6000万元,增加农村就业岗位1000余个。

  急盼扶持政策落实

  眼下,生物质发电企业目前的日子并不好过。据吕承友透露,2007年由于生物质发电企业普遍亏损,国家出台一项临时补贴政策,2007年1-9月份,生物质发电每度补贴0.1元。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生物质发电成本高,在目前的电价和税收政策下,生物质发电项目一投产就面临着亏损的境地。造成发电成本高有多种原因,一是单位千瓦投资大,发电成本中的设备折旧比例高。虽然公司生物质发电项目单位千瓦投资呈下降趋势,但仍是常规火电单位千瓦造价的2倍以上,目前项目单位千瓦造价在1万元左右。二是生物质燃料成本高。生物质发电的燃料成本除秸秆等原料的购买成本外,加工成本、储运费用、损耗及消防安全方面投入占燃料成本较大比重。三是生物质发电厂的厂内上料系统难以适应生物质综合燃料特性,运行成本高,维护费用大。

  过高的税负也是企业重担。目前生物质发电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约为11%,远远高于火力发电(税负6%-8%)和小水电(税负3%)税负。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农林剩余物生物质发电应享受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但相关政策和措施尚未出台。

  对投资者来说,盲目上马的威胁开始出现。看到生物质发电能解决“三农”和环境问题,一些地区在没有做好当地生物能源调查规划情况下,盲目大量批准项目上马,造成一哄而上局面。生物质发电产业是典型的“小电厂、大燃料”,燃料供应是生物质发电项目正常运营的前提,须坚持“不与粮争地、不与畜争饲”的原则。若项目容量太大或者项目之间规划距离太近,或在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造纸、饲料行业发达的地区规划建设生物质发电项目,将造成非常不利影响。

  吕承友说,有些省份已出现了一个县市布点多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或规划多台机组的问题。国能生物虽然十分看好生物质发电前景,但是当碰到这样的情况,国能生物既便拿到项目核准,最后只能退出投资。

  到2020年,西方工业国家15%的电力将来自生物质发电,目前生物质发电只占整个电力生产的1%。为了实现生物质发电的总体目标,许多国家在价格激励、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激励政策。

  在价格激励方面制定合理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比如瑞典从1997年开始实行固定电价制度,对生物质发电采取市场价格加每度电0.9欧分的补贴;丹麦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为每度电4.1欧分,政府再给予每千瓦时1.3度电的补贴。

  投资补贴是欧盟国家促进生物质能开发和利用的重要财政补贴措施。如:德国从1991年到2001年,联邦政府在生物质能领域的投资补贴总计为2.95亿欧元。英国在生物质发电发展初期,对初始设备投资提供40%的资助,以推动农林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欧盟国家也出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减免税费重要措施。欧盟国家对能源消费征收较高的税费,税的种类也比较多,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欧盟各国都对生物质发电免征各类能源税。美国现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税为生物质发电提供了每千瓦时1.8美分的税收减免,同时美国联邦还为地方性和农村地区建设的生物质发电提供每千瓦时1.5美分的税收优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认为,按照《价格法》中“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有关法规要求,从保证农民利益和生物质发电行业基本生存能力的角度出发,应适时调整生物质发电电价。

  此外,可借鉴荷兰等发达国家绿色电力认购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总结上海推行的绿色电力认购做法,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或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绿色电力认购办法,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及居民认购绿色电力,这样可以提升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盈利能力。

  对于国能生物来说,最急的期盼是相关的税收政策尽快出台。吕承友相信这些政策出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本文来源于收集于网络

本文由,

生物质燃烧机木屑颗粒机模板破碎机粉碎机煤气发生炉,收集分享

帮忙增加下流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