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燃料发热量的测定方法(简易版)

楼主(2015-06-03):
生物质燃料发热量的测定方法

(简易版)

1.打开量热仪开关、微机电源,进入量热仪测控程序。将氧弹放入量热仪内筒,点击“温度平衡”,仪器自动进入温度平衡状态。待仪器提示出现“系统就绪”时,将氧弹取出,进行以下工作。

2. 取一张 擦镜纸,在分析天平上称准其质量,在擦镜纸上精确称取粒度<0.2mm的分析试样0.9~1.0g(称准到0.0002g)。

3.用擦镜纸包裹好分析试样,放入燃烧皿中并用手压紧,

4. 取一段已知质量和热值的点火丝,把两端分别接在两个电极柱上,注意与试样保持良好接触或保持微小的距离,并注意勿使点火丝接触燃烧皿,以免形成短路而导致点火失败,甚至烧毁燃烧皿。同时还应注意防止两电极间以及燃烧皿与另一电极之间的短路。

5.往氧弹中加入10mL蒸馏水。小心拧紧氧弹盖,注意避免燃烧皿和点火丝的位置因受振动而改变,往氧弹中缓缓充入氧气,直到压力达到2.8~3.0MPa,充氧时间为30~60秒;如果不小心充氧压力超过3.3MPa,停止试验,放掉氧气后,重新充氧至3.2MPa以下。当钢瓶中氧气压力降到5.0MPa以下时,充氧时间应酌量延长;压力降到4.0MPa以下时,应更换新的钢瓶氧气。

6. 点击菜单栏中的“参数输入”,根据屏幕上提示将所测试样编号、质量、全水分、内水、含硫量、含氢量、添加热(擦净纸)、仪器热容量输入相应位置;将氧弹放入量热仪内桶,盖上内桶盖,系统自动进入实验状态。按程序约定,自动完成整个实验过程,并自动计算、打印、保存测试结果。

7.热容量标定:热容量标定一般应进行5次重复试验,计算5次重复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和标准差S,其相对标准差不应超过0.20%,再补做一次试验,取符合要求的5次结果的平均值(修约至1J/K)作为该仪器的热容量,若任何5次结果的相对标准差都超过0.20%,则应对试验条件和操作技术仔细检查并纠正存在问题后,重新进行标定,舍弃已有的全部结果。

8.热容量的标定程序与测试样品程序一样,不同点是:

8.1样品改为苯甲酸,且不用擦镜纸包裹;

8.2测定时,将“发热量”改为“热容量”即可;

8.3参数输入时,只需输入苯甲酸片的质量即可。

9. 热容量标定值的有效期为3个月,超过此期限时应重新标定。如

果热量计量热系统没有显著改变,重新标定的热容量值与前一次的热容量值相差不应大于0.25%,否则,应检查试验程序,解决问题后再重新进行标定。

本文来源于收集于网络

本文由,

生物质燃烧机木屑颗粒机模板破碎机粉碎机煤气发生炉,收集分享

帮忙增加下流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