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闸道维修直播

楼主(2015-06-03):
    昨天下午正准备下班时,接到保卫处的电话,说闸道又罢工了,麻烦电工过来看一哈。

个老子,前天下雨,我就知道会这样。

马上下班了,明天早上再看。

————————————————

今天早上到门口直接打开箱子盖子,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先开个帖子)

——————————————————

帖子图片有点大,估计看了网友都觉得不舒服

自己都觉得不舒服,所以乘着晚上大家都睡觉了,网速好了,我把图片全部优化了,再给大家分享。

电机配了手动摇柄。

电动功能失效无法工作,可以手动摇动手柄打开挡车器,我们总不能让领导不能进门吧。

————————————————————————

先说说电机发烫:

早上打开箱子侧面盖子的时候,觉得是有点热乎,但是自己没在意

后来手摸了一下电机外壳,靠,好烫,

心里第一个判断,电机这么烫,肯定烧了。

(但是后续判断,电机没有烧,一直发烫,那就说明内部还在用电,电能转化为热能了)

询问了一下保安人员,说6月1号就不工作了

一直没上报,知道昨天晚上才打电话,这么说,这电机发烫也有30多个小时了。

闸道是河南某厂家的,电机拍了一哈侧面信息,

看侧面图有个热保护,这应该在电机内部哪个位置

按说发热的话,这热保护应该起做了吧?

唉,还不确定。

操作板子按键,没一点反应,电机热得能烫熟鸡蛋,赶紧断电吧。

——————————————————

——————————————————

早上8:00

板子拆了带回了办公室。

新焊码,配了一块新的遥控器。

开始检查是不是板子哪位置出了问题。

前期换了多次的遥控器,对遥控发射和接受这部分电路组成都比较熟悉了。

而且还写过一个帖子,现在估计都在坛子底下了。

板子的控制及驱动还不是很了解,今天正是机会,细细看看这块板子的设计

学习一哈。

先熟悉看看下面的信号接入端子,电源端子,及负载端子(单相电机)

来一张俯视图。

下面根据自己的看板,做个说明

中间位置的玻璃管,大家都知道是熔断器,保险。

对了,下面的三个接线头,就是零线,火线,地线

那个右侧熔断器,粗保险丝,是电机回路的保护。

电流经过保险后,到共模抑制线圈(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的)

在到电容和压敏电阻,再到双向晶闸管的一极。

一直没太了解压敏电阻的应用,这个后续再查查资料。

红色那个不用说了,开始以为是继电器。

其实不是,是变压器。220-12

降压之后,再就是整流,滤波,稳压。(后面分图片展示电路元件模块)

下午是变压器后面的整流块

稳压器后面电压是5v,为单片机模块和无线模块,传感器供电

其中,传感器的供电前端,又加了一个稳压元件。78L05.(上图左侧的三极管外形的器件)

估计目的是单片机电源和信号电源分开,增加可靠性吧。

下图为单片机电源稳压块7805.

单相电机需要运行,起动电容

这个设计,板子上没有电容的接线端子,电容直接接在电机引出线上。

算是个缺陷吧。

————————————————————————————————————————————

————————————————————————————————————————————

下面介绍几个具体模块元件:

单片机、光电隔离器,双向晶闸管。

为什么呢?

这款板子的单相电机正反控制,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用继电器很方便,遥控器遥控,直接可以听见继电器的动作,方便判断板子工作是否正常)

设计者用的双向晶闸管。而且正转,或者反转驱动输出都没有信号指示

无从判断单片机是否输出了信号。

所以,弄清楚单片机的输出及隔离电路,必须熟悉这几个元件。

擦去了芯片上的灰尘,露出了较为清晰的符号信息

PIC单片机,具体型号是:PIC16F630

百度后,获得其芯片手册。

如下图

14引脚,引脚的分布和TTL逻辑门电路的芯片有很大差别

尤其是电源的正负极。5678910引脚,分别是双向IO口

对了,我要找的就是这些信息。

下面看看哪两个引脚输出,控制电机正反转。

看到没有

单片机的8,9号引脚,有两根线引导上面两个过孔处。

在板子的另一面,分别接入到了光电隔离器的输入端子,从而控制晶闸管。

于是,给单片机接通电源

分别按下遥控的开,和关

发现8、9号引脚对地分别呈现高电平

而且,如果不按关闭,过大概30S后,自动变低电平。

(这个功能是为了防止开关限位失灵造成电机持续旋转,过度拉伸弹簧。)

到此,单片机信号接收和输出无问题。

要看接收模块

具体还没搞清楚具体怎么解码的

这类模块某宝都有销售。

信号天线用的是带屏蔽层的信号线,而且把屏蔽层跟5v电源的负极连接了

这应该是信号地,消除干扰???

——————————————————————

好了,下面该上光耦了。

MOC3063

百度了一下,资料也很多。

看到这些信息,器件的线路连接就很好判断了。

双面板,有些信号线走在元件下面,根本找不到跑哪儿去了。

看下图,跟控制板的隔离驱动电路非常类似。

说实话,电子知识太欠缺

下图中的R4和C1不确定起什么作用,消除浪涌冲击吗?

RT1是压敏电阻吗?

好了,再继续主角——晶闸管。

为什么他是主角了呢?

因为我怀疑他有问题。

————————————————————————

于是百度了一哈,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双向晶闸管的好坏。

还有幸搜到了工控网2011年的一期擂台活动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3087_1.shtml

晶闸管型号:Q4015L5

看了帖子信息后,反复测试了晶闸管的三个引脚之间的电阻

发现下图中,右侧管子三个引脚之间都是通的。

这有点不可思议。

再测左侧的管子,也有两组引脚之间直接导通。

但是这管子在电路板上,这么测也不能完全判断其好坏

但是三个管脚都通,这肯定有问题。

查询了产品手册

全英文的,看不懂

只了解其触发电压,和最高耐压等参数信息

怎么办

嘿嘿,试一试

还好门口出口的控制板是好的

型号完全一样

拿好的换上试试。

换上后发现一切正常。

问题找到了,确定是晶闸管部分,击穿了。

但是仔细看管子,也没有被烧炸,烧焦的痕迹。

难道是慢慢地被击穿的?????

晶闸管击穿,会不会光电管的次级也有损坏呢?????????

后面准备进一步检查。

——————————————

之后测了好板子的晶闸管,其AK之间是80欧,而G极与A,K之间都是很大电阻,具体多大没测。

——————————————————

好累啊

帖子终于写完啦

总结和疑问:

1、懂得太少,要多多向坛子里的大神多多学习。

2、初期判断是电机烧了,而且已经咨询了配件厂家,报价800.靠,再加点钱有可以买个新的了。但是后来有想,电机烧了,应该有较大的焦糊味,但是一直没闻见。

3、电机这么烫,为什么没有烧,是热保护起作用吗?如果起作用,为什么没有关断电源呢?

    单相电机正反转都接通的情况下,内部线圈电流,电容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希望哪儿懂电机,电磁学的师傅不吝点拨。

4、后续买两个管子,顺便带两个光耦,担心光耦次级也坏了。不知道我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明天再看看电路。

——————————————

帖子有点长,感谢任何一位育缘人的耐心阅读。

非常感谢关注,希望指点帖子中的不足,疑问都是红色的,小诚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先占个楼,后面问题解决后再分享。

——————————————

本来想等买两个晶闸管换了上图的

手上有个以前烧了电阻的板子,修好后一直没配上用场。

下午装上,一时,那个叫非常地OK。

先用着吧,等下啥时候搞来器件了再说

网友A:
楼主用心了。好贴!

想问下这是楼主兼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心了。好贴!想问下这是楼主兼职?

——————————

算是吧,包年维保。

楼主:
手头有另一种类型的双向晶闸管

型号:ST  BTA12 6008

能否替换Q4015L5

网友B:
就凭这份用心  我都该给果断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凭这份用心  我都该给果断授精

——————————————————

感谢辉哥受精,离精华的标准远了。

网友C:
学习一下,楼主很有才。

网友D:
RT1可能是热敏电阻,不是压敏电阻

网友E:
我想关心下,楼主简直包年是自己找的?还是别人找上你的?费用一年是多少?服务范围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关心下,楼主简直包年是自己找的?还是别人找上你的?...

________________

只包电控维保,2KMP/年

机械,电气配件另外算。

网友F:
授精了,怀孕了。。。。。。呵呵呵

网友G:
7805和78L05是有区别的

楼主:
新换了一个控制板(维修过,不带负载随便遥控都正常)

没工作一天就遥控没反应,懒得管了,结果第二天又正常了

这不,没有两天三天,今天早上发现又秋了(方言),就是不能遥控了。

感觉电路那部分又干扰,造成遥控信号无法正常接收。

这类问题,断电再供电就可以解决,但是也不是长久之事。

楼主:
新换的控制板遥控信号不正常

只能维修旧板子了。

维修记录: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5139_1.shtml

————————————————————————

欢迎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建议。

网友H:
这样的东西比较好   可以有实物 又有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心了。好贴!想问下这是楼主兼职?

网友I:
是个很好的学习的帖子,楼主很用心.

网友J(2015-07-12):
写的不错,应该赞赏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K(2018-08-15):
顶顶顶,这帖子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