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总结PLC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5-06-03):
这是以前在饭桌上一位老工程师问我的问题,当时自以为能回答的很好。结果老工程师的回答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PLC就是可编程继电器阵列。”现在回想一翻感觉很经典,这是在实践中悟出的,完全看书是体会不到的!

网友A: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

你师傅说的不全面,只是说了继电器。当然还有模拟量等数据处理模块,还有通信。

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B:
PLC是可编程继电器阵列,挺不靠谱。

(1)二极管阵列可实现对继电器控制的编程,但不是PLC;

(2)LOGO可用于可编程继电器控制,一般也不叫PLC;

(3)PC机+数字IO板可以做可编程继电器阵列,也不叫PLC;

(4)PLC可以处理模拟量和高频信号,而你的PLC肯定不行;

不一一列举了,那个定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PLC的一点很不相同的特点是采用循环扫描读取输入输出。我们只讲哪些是plc,不讲哪些不是plc。变频器肯定不是PLC。本质这回事在电气自动化行业不存在,这里有行规,没有本质!

还是学会独立思考,看点书吧,江湖太大,师傅那点不够用。呵呵!

网友C:
其实师傅总记的未必很全面

网友D:
那是早期对PIC的定义,现在PLC的定义要改变,甚至不存在PLC这东东了。早期PLC就是为了电工在现场对继电器控制和接线更方便而设计,那个“可编程继电器阵列”是准确的。现如今这PLC也不像话了,把工控机的功能、单片机的功能、调节器功能......,都揽去了,还让别人干不!

现在真正PLC在哪呢?在数控系统里,在变频器里,在智能仪表里......,那才是“可编程控制器(PLC)”。

网友E:
一种控制器,而不是什么阵列,有的场合用到S7200 根本就不是控制什么电机,电磁阀啥。完全是为了和S7300 通讯中转用。 那么继电器阵列这话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F(2017-07-19):
种控制器,而不是什么阵列,有的场合用到S7200 根本就不是控制什么电机,电磁阀啥。完全是为了和S7300 通讯中转用。 那么继电器阵列这话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2018-01-12):
在我的理解中,PLC就是一个工业微型电脑,信息处理器,如果把工业比喻成人,那PLC就是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