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链接触摸屏上传文件 PC端空白

楼主(2015-06-03):
官网的驱动 我下载 安装 了 上传下载 的 驱动 我也安装了   只有 我 PC 链接 触摸屏的时候 让我 安装 USB DOW 那个 驱动 一直 不行 安装不成功  官网 哪里  也没有 USB DOW 那个 名字的驱动下载

我打开 上传下载 软件 PC端 没有 任何选项 就是 一片 空白 请问一下 怎么弄啊

楼主:
请帮一下忙!就差把文件 上传进入 触摸屏了

网友A:
计算机属性,设备管理找到识别的USB硬件,右击手动更新驱动,手动浏览驱动所在的位置(组态软件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选择对应系统安装。如果电脑是WIN7/8 64位系统,需要开机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选择驱动禁止签名启动电脑,再按上面的步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