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福功率模块带低压小电机测试

楼主(2015-06-03):
下午做了个带小电机实验 运行的不错

网友A:
这是试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试验台?                     ...

是的

网友B(2015-07-22):
小电机正常,大电机不一定行哦

网友C(2016-03-31):
如果某一功率单元 rst接反会怎样?

网友D:
赞,楼主太帅了,你的测试工具齐全啊,我刚开始接触高压变频器做维修的,还需要什么设备和维修工具啊,望楼主指点。

网友E(2021-12-11):
咋么接的线  图上看不到  给个接线图

网友F:
这是哪个学校的实验室吧

网友G(2022-03-07):
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