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的PLC定位控制

楼主(2015-06-03):
PLC是松下FP-X C60T。在定位控制中,当输入端(光电信号)接到一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再转n(指定的脉冲数)停止,请教大侠采用什么指令。因为我对松下 PLC不熟,在基恩士PLC中专门有一条指令的,在松下PLC中怎么做。谢谢啦!

网友A:
松下PLC也有好几条针对脉冲发生的指令

网友B:
看看FP-X用户手册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吧。

网友C(2016-05-06):
可以先停下来再走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使用JOG定位控制+E点定位控制

网友D(2016-06-06):
相对定位啊,发完脉冲用标志位处理

网友E(2016-11-23):
使用F171,想让它跑几圈就跑几圈

网友F:
F380啊,如果是转指定脉冲数就要先把脉冲数写进数据表,F385写入,具体哪个轴对应哪个偏执地址就由自己定。写好后用F380调取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G:
我也是在用松下这款

网友H:
我也是在用学习松下的

网友E(2017-01-24):
我也是在用松下这款。。。

网友I(2017-03-17):
F171,想跑就跑,跑多少都行

网友J:
FP-X好像没有J点控制方式,需用程序处理。

网友K:
直接用JOG定位,松下JOG定位分两种,一种是检测到停,一种是检测到后再走一定脉冲停,这个试用于通用指令。如果可以用数据表的话,就更好做了。

网友L(2017-06-15):
向导直接生成,最简单的了

网友M(2017-10-20):
引用 网友N:
学习学习!!!!!!!!!

网友O:
F171~F175

可以在help裡面看看哪一個合適

网友P:
感谢楼主,资料很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Q(2018-04-24):
厉害,感谢啊666

大橙子!!!

网友:
多谢楼主,学习学习

大橙子!!!

网友R:
学习学习的,谢谢分享啊

我的她你在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可敬

我的她你在哪?

网友:
总积分=100(下载资格线)+下载所需积分数,才可下载!

网友S:
用f171是兼容指令,极限怎么接?求助,谢谢 回复内容: 对:云天月F171,想跑就跑,跑多少都行内容的回复!

网友T(2019-04-09):
我也是刚学松下,看手册是F380到F385指令,可是F385指令我还似懂非懂

网友U(2019-10-28):
感谢分享,谢谢楼主的内容

网友V: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W(2020-01-04):
资料值得学习,多谢楼主的分享。分数不够啊

网友X(2021-02-09):
引用 网友E:
使用F171,想让它跑几圈就跑几圈



你这个想跑几圈就几圈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