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声波液位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06-03):
(1),电流输出4—20ma, 测量高度范围是0.1-1m ,意思是不是说,当液面高度为0.1m是电流输出为4ma,当液面高度为1m时,输出电流为20ma

 (2),如果在安装时传感器到水槽底部的的距离不足1m而是0.5m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传感器到水槽底部的距离为0.5m时,传感器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2ma,不会超过12ma这个值?

 (3),上面所选的传感器是不能测量液位高度低于0.1m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本人是初学者,忘看到的同人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超声波测距仪,一般都是测量被测物到超声波检测本体的距离,常规是距离大输出模拟量大,距离小输出模拟量小,当然也可以订做反向输出的!

一般测量都是线性输出

网友B:
(1),电流输出4—20ma, 测量高度范围是0.1-1m ,意思是不是说,当液面高度为0.1m是电流输出为4ma,当液面高度为1m时,输出电流为20ma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传感器一般都需要校准

 (2),如果在安装时传感器到水槽底部的的距离不足1m而是0.5m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传感器到水槽底部的距离为0.5m时,传感器输出的最大电流为12ma,不会超过12ma这个值?

这个是需要校准的,有可能会超过12mA

 (3),上面所选的传感器是不能测量液位高度低于0.1m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主要是看信号,测量出来实际尺寸,选型传感器主要是看测量范围,基本实物的测量范围会稍大,能够满足使用

网友C:
只要传感器输出是线性的,那么你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

编程只要做好对应关系就行。

网友D: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其实就是线性比例关系吧

网友E:
0.1到1米是传感器的量程,在此范围内可以测量。实际液位高度为0.5米,也可以对应4-20mA输出。液位计上都可以设置的。也就是4mA你可以设置为最低液位值,也可以是最高液位值,20mA,对应的就是相反。并不是局限于20mA一定要对应1米这个值。

QQ:329360862

网友F:
我们有专门的技术可以帮您个做详细的介绍,QQ:4452695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到1米是传感器的量程,在此范围内可以测量。实际液...

引用 网友E:
0.1到1米是传感器的量程,在此范围内可以测量。实际液...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还有点不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当我把量程调为,0.2-0.5m时,此时0.2m对应4ma,0.5m对应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