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报接地故障

楼主(2015-06-04):
一台丹佛斯变频器2900 15kw总是报接地故障 更换变频 电机 电缆故障依旧 485 总线控制 以前正常现在就是开一段时间就报接地 各位同志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设置选项把这个报警屏蔽。ABB就有类似问题,设置屏蔽后正常使用。

网友B:
找一个同样的设置,下载参数试下,我这里FC311的这样处理。

楼主:
没有屏蔽这项参数 参数和其它设置一样

网友C:
干扰产生的误动作吧?

试试防干扰对策:增加电抗器等

网友D:
主控板坏了吧

网友E:
做一下动静态测试试试

楼主:
现在只能考虑干扰试试加电抗器了

楼主(2015-09-14):
增加磁环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