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电流信号和脉冲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15-06-04):
请问4-20mA电流信号通过电阻 用2线rs485连接电阻正负2端再通过rs485-usb变换器能传输到电脑吗

另外rs485能否直接传输脉冲信号 比如+端接测量仪表过来的脉冲输入 -端和sg接地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 网上看了很多有的说只能传输数字信号 到底可不可以呢?

网友A:
电脑不能直接读取电流或者电压信号,需要一个信号采集的板卡,或者一个采集的模块,带通讯输出,连电脑。同样,脉冲信号,电脑也不能直接读取,都需要一个信号采集器,再通讯传输给电脑。 比如:一块数显表,带485通讯的。

QQ:329360862

网友B(2015-07-13):
电流信号必须在一个采集模块上,采集模块带485然后通过485/232转换器练到电脑上,电脑才能读取数据,采集模块有地址,这样才能读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