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心磨床的原理、注意事项和保养

楼主(2015-06-04):
    无心磨床的原理是什么?它有哪些注意事项?无心磨床如何进行保养?下面就来一一解答这三个问题。

    1.无心磨床的原理是什么?

    无心磨床的原理为:砂轮高速旋转进行磨削,同时导轮以较慢速度同向旋转,从而带动工件旋转,作圆周进给。贯穿磨削时通过调整导轮轴线的倾斜角来实现轴向进给,切入磨削时通过导轮架或砂轮架的移动来实现径向进给。

    2.无心磨床有哪些注意事项?

    无心磨床的注意事项有:

    (1)开机前,检查机台的周边状况,机台上不能摆放物品,工件需摆放整齐;检查泊箱泊位、冷却水箱水位是否正常,砂轮及导轮与支持刀片之间的间隙是否正常;开关是否可靠,防护罩的安全防护是否有效。

    (2)打开电源和液压开关,观察机床液压表的压力显示是否正常。

    (3)在开机前,必须把砂轮和导轮修整座擦拭干净,泊杯加满油。

    (4)查看液压系统泊镜,只有当油表稳定后才能开启砂轮和导轮。

    (5)等到砂轮和导轮运转正常后,再开启水泵,调整到合适水量。

    (6)开机生产后,操作者必须依据作业指导书,对首件品进行自检,并记录下来。

    (7)在生产过程中如出现异常状况,应立即停机,并填写相关表格。

    (8)砂轮、导轮连续空转5分钟以上后再停止供水,以免下次开机造成其不平衡,等到砂轮、导轮甩干水分后,将其电源开关打到OFF位置,砂轮、导轮停止后才能将油压开关打到OFF位置。

    (9)关机时将水泵马达开关打到OFF位置,然后取出滞留在机床中的工作物。

    3.无心磨床如何进行保养?

    无心磨床的保养有:

    (1)无心磨床的外表一定要保持清洁,要定时清理。

    (2)检查紧固手柄、进给手轮、螺钉、螺母等机件,保持机件完好,检查各个部位的螺丝和皮带的松紧程度,应松紧合适,太松或太紧都不行。

    (3)对各处轴承的磨损情况进行检查,润滑是否充足,如有损坏应立即更换。

    (4)定时清扫电动机、电器箱,电器装置应整齐固定,动作可靠。

    (5)检查所有的按钮开关,如有开关失灵等问题应立即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