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要怎样选择?

楼主(2015-06-04):
小弟新手,望能有大神指教!!(断路器在电气控制电路中)

网友A:
断路器应用多种电路,用在哪呢?高压电网?低压配电?还是电气控制装置?

网友B:
其实拿到一个电气品牌的选型手册细看就会明白 不懂可以打相关的售后技术支持,大品牌 的支持还是相当不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应用多种电路,用在哪呢?高压电网?低压配电?还是...

哦哦,我这题目没有写的太清楚,我想问下在电气控制线路中的断路器要怎么选择,例如知道电动机电流6A,那么断路器要选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拿到一个电气品牌的选型手册细看就会明白 不懂可以打...

你有类似的选型手册吗,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huang20110865@163.com

网友C:
主要是电压等级、BCD型、电流大小等等

网友D:
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分场合,份使用的主要作用,还要看负载

给你一张图,一切明了

网友A:
微型断路器常用的就是C型和D型,习惯是C型照明类电器用,D型动力类电器用,其实他们的差别在电流-时间曲线,C型是5倍电流瞬动,D型是10倍电流瞬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断路器应用多种电路,用在哪呢...

空开大小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