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液位开关选型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06-04):
今天来聊下有关浮球液位开关的一些知识。    浮球液位开关是一种能够很好的对液位高低起到检测并且输出开关触点信号的配件。对于其选型前的参数确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导杆长度:mm(从实际安装面到需要检测的液位距离) 2.材质要求:(材质可选:PP/PVDF/不锈钢304、316、316L/喷四氟等,材质不同所能够使用的环境也不相同) 3.螺牙大小:(根据安装环境而定,如:水箱不是全密封而且为设备内置则可选择螺母固定;室外水箱或者水池则建议选择法兰跟接线盒;密封性水箱采用大于浮球外径的外螺纹) 4.线材要求:(常规出线350mm,线材可选高温编织线、高温耐腐蚀特氟龙线、低温线、护套线等等) 5.出线几条:(依据选取动作点个数而定,一般两条为控制一个点,但也可做三条线,如两个动作点出现三条,其中一条为公共线) 6.浮球材质及大小:(材质依据实际使用环境情况) 7.其它:(用户要求:包装、运输方式等等)一些关于选型的注意事项: 1.液体比重不同时,浮球的动作位置将会有所变动,一般SG比水小时,浮球浸在液体中部分将相对增多。 2.不锈钢浮球开关产品参考比重以水(SG=1)所以使用时在选用浮球时须考虑液位的比重,一定大于浮球规格所标示,否则,浮球开关无法浮起。 3.粘度高但不会干涸的液体,一般应选用外径较大的不锈钢浮球。 4:压力:塑胶类浮球耐压最大5kg/cm2,SUS浮球耐压最大20kg/cm2。不锈钢浮球 5:请依照被测物之使用温度、压力、比重、耐酸碱等特性,适合的不锈钢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