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设置问题

楼主(2015-06-04):
台达触摸屏怎么设计双击进入所设置的界面,如何识别单机和双击的界面??急求?????

网友A:
别的方法我不知道,你可以通过TP_STATUS加宏指令延时试试。

网友B:
电脑编程软件VB和VC等能够设置鼠标“单击”和“双击”事件,不过触摸屏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方法我不知道,你可以通过TP_STATUS加宏指令...

没学过TP-STATUS这个,怎么破???、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其他方法变通实现的,你能说一下你要区分的单击和双击分别做什么动作或指向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其他方法变通实现的,你能说一下你要区分的单击...

就是单击可以识别,双击可以进入界面,用宏指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D(2021-12-20):
2017-08-24_172017.jpg这个画面就是组态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