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层增压泵问题

楼主(2015-06-04):
各位师傅!楼层增压泵用变频器控制。启动后电机转动几十秒就停止。没用任何报警和故障代码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启用了内部程序控制呢

网友A:
变频器如果被人家设定了程序运行的话,你启动以后自然就执行程序运行,你自己查看一下内部参数再说

网友B:
供水压力到设定值了当然停了。

网友C:
或许压力值到设定的界限了,然后自动降速甚至停机了

网友D:
   能再详细点,配合一些现场图片吗?

1,什么变频器,设置参数有问题?

2,控制水压是不是到达停车信号 ?

3,直接水压控制还是经过PLC 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再详细点,配合一些现场图片吗?1,什么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