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的文件列表如何使用

楼主(2015-06-04):
我想问下这里面的读取首地址HDW1 CSV文件到plc,有什么作用,麻烦描述得详细一点,是把设备的一组信息存到csv里面吗,hdw里面的信息写不同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1. 读取首地址就是配方成分的首地址,地址可以是HMI的内部地址,可以是PLC地址。

  2. 文件列表配方有四个特殊寄存器HDW25000 25001导入导出的文件名称 HSW503 HSW504配方导入导出的组号,再有在文件列表配置里面可以设置导入导出配方触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