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直流电磁制动器

楼主(2015-06-04):
有没有这样一种电磁制动器,电源是交流220,内部自己有整流装置,变成直流110,给线圈通电。不需要自己加整流器?

上图中的白色接线块是老式的接线端子吗?还是整流块?

网友A:
以前见过这种抱闸。维修便宜,比较常见,精度方面就无法保证啦。

网友B:
老兄,铭牌上明明写的是DC24V,这个是张力控制上比较常用的制动器-由专门的直流电源供电

上图中的白色接线块是老式的接线端子吗?还是整流块?

老式的接线端子,不是整流块,在这里人员经常接触到,所以不能220V直接供电,而是使用比较低的电压供电。

网友C:
白色的是接线端子,整流块需要散热片的,而那白色的没有

网友D:
    那个白色的是接线端子,整流块需要散热片的,你这是 24VDC

网友E:
220VAC整流后,要么是190V要么是90V左右,分别是全波整流和半波整流,没有110!!

你硬是要110的话警察过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