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5-06-05):
有一台DVP-32EH的PLC,昨天出现与触摸屏通讯不上,输入输出全部没反应,指示灯POWER亮,RUN灭,ERROR闪烁,BAT LOW亮,量了一下输出电压24.1V应该正常

更换电池后 BAT LOW不亮了,但是上传程序时乱码了,有一些步变成ERROR

网友A:
也许只能让官方来解释了

网友B:
早期的DVP-32EH的PLC,好像程序是存储在RAM内部靠电池保存,电池缺电的话程序就会丢失,估计你是中招了

网友C:
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