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可以远程控制修改程序么

楼主(2015-06-05):
请问MP2300S可以远程修改里面的程序么,如果可以需要怎么操作呢?最好可以直接通过远端的路由器进行修改,可以不通过客户电脑操作,求高手提供方法,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在同一房间里用普通的无线路由即可(需要设置一下IP地址,可电脑一样),如果不在同一地点的远程控制的话目前不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