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这个的都是300的高手

楼主(2015-06-05):
楼主最近用300做一个水泵轮流运行的项目,假设有8台水泵,编号为1-8,分别对应q0.0-q0.7,根据液位的高低,液位高就多运行泵,液位低就少运行泵,需要运行的泵数量在MW0中,数量为1-8,

建立一张运行的表,最大条目数10,依次填入1-8,如图

这个表中的数值定时更换,每经过一段时间(如10分钟),第一个条目的数抽出送到第八个条目

如果某个泵,比如5号泵报警了,就从表中抽出,放在另一个表里面

以上功能楼主都编程实现了,楼主现在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根据MW0的值,来运行一定数量的泵,比如表里面的数值为 2、5、6、7、3、4、8、1,MW为5,则运行2、5、6、7、3号泵

楼主想看看有几种方法?用指针怎么做?

网友:
使用寄存器间接寻址,把表里的数值作为QB0的位地址部分即可,至于运行数量就更好办了,大于运行数量的部分直接关掉即可

网友:
不过这个最好用SCL编程或指令表编程,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或使用指针

网友A:
可编程控制器教程(提高篇) 第45页 胡学林

楼主:
对:   不过这个最好用SCL编程或指令表编程,梯形图不支持间接... 内容的回复!

用STL该如何编程???

网友:
呵呵,建议还是SCL吧,好理解,也好维护,实在要用STL,还是建议写几个STL子程序,然后其它的用梯形图,大家对梯形图还是很熟悉的

网友: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4527_1.shtml

试试我自己写的间接访问库,欢迎指正哦,呵呵

网友:
SCL没有STL高效

网友B(2016-09-27):
用SCL很好解决!任意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