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控制区初始化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5):
新人使用台达触摸屏编程,但是下载到人机界面后提示初始化控制区失败,和初始化状态区失败,是怎么回事,第一次使用,求大神帮帮。

网友A:
触摸屏里的寄存器地址一般都在控制器内,如果和PLC通讯不正常;就会出现“控制区初始化失败”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里的寄存器地址一般都在控制器内,如果和PLC通讯...

谢谢了,这个解决了,但是,触摸屏和PLC连上后提示COM通讯错误,我用的DVP-20EH型号的PLC,触摸屏是DOP-B07S410,能指点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