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SR60运行一段时间报故障

楼主(2015-06-05):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我现在项目使用了一个西门子SMARTSR60的PLC,程序运行一点时间就会报错,断电复位后又恢复正常。报错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几十天。PLC配置了模拟量模块。请大家帮忙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模拟量干扰会不会造成PLC故障呀?

网友A:
1、程序内部运算溢出会发生错误;

2、程序往某些特定内存写入数据会发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内部运算溢出会发生错误;2、程序往某些特定内存...

运算溢出怎么解决呀?我程序里面有用到浮点数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