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

楼主(2015-06-05):
本人新手,半路出家,初次接触台达PLC,遇到一些不解之处,因为急需把程序应用到机组上,没有太多时间一点点地看书,故来到这求助。望好心给予援手。。。我的问题是(TO K0 K2 K10 K4),(FROM K0 K2 D10 K3)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像K0 K2有特殊含义吗,是否与我的PLC硬件上的接口对应呢?

网友A:
0号模块的寄存器2开始的4个寄存器中写入常数10

网友A:
FROM K0 K2 D10 K3  读取0#扩展模块(离plc最近) 2#3#寄存器中的内容 存放到D10D11D12,我是百度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号模块的寄存器2开始的4个寄存器中写入常数10

就是0号模块上有2,3,4三个寄存器,我把10写到这三个寄存器上面?这个0号模块对应的是我的PLC实物模块吗?放入常数10,是为后面的应用做准备吗,就是10在后面后有什么用呢?

网友B:
特殊模块现在很流行的!“FROM是读取”,“TO”是写入;K0是第1模块、K2是寄存器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0号模块的寄存器2开始...

 2,3,4寄存一般是设定模块的工作模式,具体要看模块说明;0号模块是接plc后的第一个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