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00CE与西门子1200PLC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5-06-05):
我是步科MT4300CE的屏幕,和S7-1200之间以太网通信,地址和通信站号,通信协议都没错,最后总显示PLC应答错误,查代码说是 选择的驱动协议可能不支持plc,不懂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
PLC设置问题,将plc与博途软件连接,查看PLC属性中保护处的连接机制,有该选项的必须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PLC,HMI,OPC...)的PUT/GET通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