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智能仪表485自由通信问题

楼主(2015-06-06):
我编写的 200的自由口通信程序与智能仪表F800通讯,我写的程序与电脑上的通讯助手发送和接受都正常,智能仪表与电脑上的通讯助手发送和接受也正常,但是,plc与F800智能仪表通讯不上,都有哪些问题?大家帮我看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1624418_1.shtml这个是哪个F800的地址

网友A:
通讯接口不同,电脑与智能仪表用的是rs232c,而plc的通讯接口是rs485。必须使用一个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接口不同,电脑与智能仪表用的是rs232c,而pl...

智能仪表与电脑的通讯接口也是485,plc也是485的

网友B:
同意大家的意见。通讯口设置不同。

1、PLC设置通讯口的波特率一级位置要与连接的口一直才行。

2、调用modbus库指令,把所需设置一一对应,即可。

3、制作连接总线电缆,注意正负极。(距离远了记得最后一站号并联终端电阻)

网友C(2015-07-27):
仪表通讯接收格式可能不一样

网友D(2018-01-18):
我也在学习这一方面的问题,也被卡住了

网友E(2018-08-14):
感谢分享程序,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F(2018-09-27):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G: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的奉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