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062KT运行时程序自动重启

楼主(2015-06-06):
用的是TPC7062kt型号的触摸屏,程序运行十几分钟后就会退出,然后重新启动。

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怎样解决?

网友A:
估计是系统硬件或者软件问题,换屏吧?

网友B:
是触摸屏重新启动还是程序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触摸屏重新启动还是程序重新启动?

是程序重新启动,程序在运行过程中重启回到了首页面,还可以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