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32个站左右的通讯 用485哪款PLC实现比较好?

楼主(2015-06-06):
要做32个站左右的通讯 用485哪款PLC实现比较好,麻烦各位大侠实现的方式 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哪款都可以,一般都支持32站以下的通讯

网友B:
你要看看通讯距离,抗干扰性。

楼主:
谢谢,因为没实际用过  最好是实际应用过的案例比较好

一般的扩展模块和BD看资料都是说8个或者16个站这样的驱动能力而已啊  说要加中继,不知道你实际用过? 交互的数据不多 4个16寄存器+几个点 这样会延时多少?

引用 网友A:
哪款都可以,一般都支持32站以下的通讯

楼主:
谢谢,通讯距离都比较近 产线总长大概就30米左右而已,就是每个站都一个振动盘,其他没什么干扰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通讯距离,抗干扰性。

网友C:
32台设备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多的话,用西门子200PLC,走PPI通讯是一个很经济合理的方案,用一台PLC做PPI主站,其他的做从站,这样可以不增加任何其他设备,就使用PLC的编成口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7-30):
我推荐用矩形plc   我用过  还不错

网友E(2022-09-19):
轮询周期满足嘛,我用信捷通信30个编码器,大概1s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