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非变频驱动时如何使用制动电阻实现能耗制动?

楼主(2015-06-06):
制动电阻用来能耗制动,一般和变频器一起配合使用。但是如果不用变频器,直接驱动电机,如果用制动电阻实现能耗制动?有制动电阻必须要用变频器吗?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制动方式。变压器降压、整流,通过电阻接在三相电机的任意二根线上,需要制动时连接啊!

网友B:
外加电源能耗制动,没有电阻的啊

网友B:
外加电源能耗制动,就算你要加电阻,也是大功率可调电阻啊!该电阻只是用来调节电流,不如直接在变压器加装抽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制动方式。变压器降压、整流,通过电阻接在三相电机的任意二根线上,需要制动时连接啊!

谢谢,电机是三相鼠笼电机,就是直接在三相电源上取两相后加变压器然后整流,电阻接在整流后的直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加电源能耗制动,就算你要加电阻,也是大功率可调电阻啊!该电阻只是用来调节电流,不如直接在变压器加装抽头有效

谢谢,变压器加装抽头后相当降压,那还要电阻吗?如果要电阻接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是几十年前就有的制动方式。变压器降压、整流,通过电阻接在三相电机的任意二根线上,需要制动时连接啊!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机是三相鼠笼电机,就是直接在三相电源上取两相后加变压器然后整流,电阻接在整流后的直流上吗?

您说的这种方法是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方式吗?现在电机是鼠笼电机。

网友C:
直流能耗制动,动能最终消耗在转子上。制动力可以很强,但不能频繁进行。

如果需要频繁进行,但制动力不需要太大时,也可以考虑使用类似于变频器电阻制动的,RC制动,电容与电阻并联接于电机上,制动力矩成平方下降(不能实现变频器的恒力矩制动),这样能量最终消耗在外接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