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断线保护

楼主(2015-06-06):
工厂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前些日子由于外接线零线断线,配电系统没有设计零序电流等保护回路,导致多台220V电压的PLC及仪器仪表烧坏,造成了生产及经济的损失。就这个问题以下谈谈三相四线制中零线断线故障的判断与预防。

220V是通过一根火线和零线分出的。

怎样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需要加什么装置来保护,当零线断线时主电路断电?

零序电流等保护回路?

楼主:
用带漏电保护的4P开关(DZ47LE-4P)可以不,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肯定就不能推上去,

但在正常情况下,4P开关推上,进线端的零线突然断开,4P开关会跳吗????

网友A:
零线断线使损失最小的措施只有重复接地,不过现在并不提倡重复接地,因为作用太小。重视零线的选择和施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按规范做,否则为什么断的不是相线而是零线呢。接零保护系统零线尤其重要,保命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线使损失最小的措施只有重复接地,不过现在并不提倡...

谢谢,关键我们设备的接电,实在别人的配电箱里,和别的设备共用的,不可避免,现在就是想用个什么保护装置来解决。

在淘宝上找了个自恢复过欠电压保护器,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性能怎样,还有就是它的过压值挺高的在275V。不知道可以调不。

网友A:
275V的过压保护正常,我们市电经常在240多伏。过压保护设的太低,会出现频繁动作哦情况,供电可靠性没了。采用过、欠压保护器还是能有效保护由于零线断线造成的中性点位移。

在你用电地方做接地体,给零线做重复接地。

楼主:
275V 但西门子200 最大电压是在265V,会不会保护没来得及保护就烧掉PLC。

楼主:
像开关电源、接触器之类的最大电压基本都小于275V。还有什么装置可以有过压保护?

网友B:
关键设备的220V电源可以直接用380V/220V变压器供电,彻底避免零线断线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设备的220V电源可以直接用380V/220V变压...

是不是像BK-200这样的380V变220V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