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帮忙!在MCGS中设置密码

楼主(2015-06-06):
恳求高手帮忙!

下图中在MCGS中,按下调试按钮,出现“请输入密码”提示,如果输入密码正确,进入下一界面,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密码”,如果密码还错误就提示“你不能进行设备调试”,需要重新按下调试按钮进行密码输入。

网友A:
直接用脚本,调试按钮的属性里设置

if !logon()=0 then

   用户窗口.新窗口.Open( )

   用户窗口.当前窗口.Close(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脚本,调试按钮的属性里设置if !logon()...

请问,密码错误时出现的文字提示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B:
下面加个ELSE

觉得应该这样,可以试试

网友C:
这个说起来有点长,可以加号2853305206